dkds chase 360赞与贬

楼主(2014-09-25):
小白一个,入手此机,设计新颖,外观漂亮,堪称一代骚机!飞行超安静,动力很强劲,定速情况下丝毫感觉不到大螺距掉转,大有一飞冲天的感觉!此机三轴非赏硬,几次炸下来它们毫发无损!倒是尾管一炸就断,牺牲自己保护其它

机无完机,下面我认为有几个要改进的
1、此机一定要用蝎子2520的电机,其它的电机要么电机固定孔位不对,要么电机轴会短一点,也要用原厂的沉头螺丝固定才行。这一点估计是电机齿的设计不能变更的问题,大家选购时一定要选购带电机与电调的套餐2!

2、此机尾桨先前出的十分不靠谱,买家手中的尽快更换掉,不然射尾炸机是必然的,具体看我的贴。下图是没射走的尾桨,孔已变形。

3、皮带与侧板距离太近,目前没磨,有点担心。

4、侧板上主轴固定座安装孔的问题,是凹口不是圆孔,这样玩家安装,可以保证上下主轴固定座严丝密缝,但感觉不太安全(大家自已想),目前无问题,但愿以后也没。

5、电池固定板的夹扣问题,这时该凹不凹,这只能使电机不往下掉,但倒飞时不能防止电池往上滑动。虽然只滑一点点。

这几个都是硬伤,其它的是仁智问题。
祝大家开心爽飞!

网友:
性价比高的瑕疵都比较多

网友:
总的来说还是不错

网友:
第4点很纠结,设计缺乏严谨性。

网友:
你这布线太粗旷了

网友:
深圳展的时候 边上有台展示飞的360 本来对这台机很感兴趣的 就走过去隔着那安全网想仔细看下机身结构 这是走来一金发帅鸽 一声不吭把头罩往上一扣 动作非常之潇洒

网友:
异型肯定要有特点

网友:
这机也就这样  就是设计新颖  噪音控制得好一点  在性能上并不比同等级的飞机有优势

网友:
我也无法接受第4点。会不会旋翼头飞走了飞机还在地上

网友:
好难看的飞机 尤其是电机位置

网友A:
每种机型 都是由 不完善到完善 总有一个过程

网友B:
此鸡谈不上性价比吧
小飞机结构搞得这么复杂,实在不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种机型 都是由 不完善到完善 总有一个过程

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鸡谈不上性价比吧
小飞机结构搞得这么复杂,实在不看好

骚机一个,性能很OK,价格用套餐2还可以

网友C:
借楼主出机贴来此一观

个人认为此机的结构不错,全部采用皮带超静音,不过这结构用在480这级别的机来说,弊端大于利端,皮带会损失动力,480动力不是非常强,在由几段皮带分隔一下。。。

这款机的结构,我到更期待550级别上,如果有 估计我会忍不住上一个;

小瑕疵还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楼主出机贴来此一观

个人认为此机的结构不错,全部采用皮带超静音,不过这结构用在480这级别的机来说 ...

有kds5.5与7.2。360动力比100级小鸡动力好太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kds5.5与7.2。360动力比100级小鸡动力好太多

魔友,5.5 7.2 是一种结构,360 是一种结构,360这种结构更适用于大机;

拿360 和 100级对比  魔友 有点 那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魔友,5.5 7.2 是一种结构,360 是一种结构,360这种结构更适用于大机;

拿360 和 100级对比  魔友 有 ...

不都是一身皮?

网友D(2014-11-01):
不错,外观挺漂亮,炸鸡成本如何,零件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外观挺漂亮,炸鸡成本如何,零件贵不?

机倒耐炸,配件也不贵

网友:
还有球头6角孔不标准,球头扣太紧问题。

网友E(2015-02-11):
楼主 咨询个问题。。 亚拓460MX 电机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咨询个问题。。 亚拓460MX 电机可以吗?

要长轴的,并且要宽一点的固定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咨询个问题。。 亚拓460MX 电机可以吗?

所以是不行的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