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视频眼镜怎么接鹰眼锐视?

楼主(2014-09-25):
我这个是爱视代的视频眼镜,有个av转换盒,鹰眼锐视上面好像是只有输入视频,我这个应该怎么接?

网友:
鹰眼那个是有输出的,所以最多只要买个转接线接视频眼镜就行

网友:
我已经改了,把那一坨东西都丢掉了,直接接一个降压模块接电源,与图传放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