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806有一个发烫怎么回事

楼主(2014-09-25):
做了个280的机子  用银燕1806+6045的浆+12A电调+3s2200电池 总重567克  飞起来老是下沉 感觉没什么力 而且才飞没一会四个电机中有一个发烫 是非常烫手的程度 其他三个倒只是一般发热  不敢再飞了 怕炸了 所以请教下同一批次的电机为什么会这样  是那个电机 还是电调有问题 另外请教下一般这个动力配置起飞总重控制在多少内合适

网友:
对调电机看看 如果就这个臂上的电机就是重心问题 否则换电机

网友:
我680克 2200电飞7分半

楼主:
好 回去试试 谢了

网友A:
我有台280 , 都是银燕1806+6045的浆 , 配15A电调 , 1500MAH電 起飛重570克 , 3.6V下來可飛7分鐘 , 電機是有點熱, 但不是很燙手 , 如果太熱不能接受, 可轉用6030 , 溫度會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280 , 都是银燕1806+6045的浆 , 配15A电调 , 1500MAH電 起飛重570克 , 3.6V下來可飛7分鐘 , 電機是有 ...

我是其中一个发烫其他三个还好 所以怀疑是某个地方出问题了 特来请教大家

网友:
单个电机发烫是不正常的,我前几天遇到同样的情况,后来发现电机线圈有断线的情况,先检查轴承是否变形,排除摩擦造成发烫,然后就是接线和电机线圈问题

网友:
有很大可能那个电机虚焊了。检查一下焊接的地方。

网友:
我的 银燕 1806 解锁后一个电机转了几圈就不转了,然后发现情况上这样的 。。。。

我计划国庆节过完快递可以用了之后换 2206 的,感觉1806 带 600g 左右就很吃力了

已经炸鸡坏掉2个,自己断轴一个 。。。。

MT1806

MT1806

楼主:
我也感觉1806飞起来很吃力 看坛子里大家都用的很爽 以为是我组装的问题呢  最近有活没时间处理我的发热问题 准备十一的时候再捣鼓捣鼓  先谢谢大家

网友:
emax出2204了 不过那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