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T-38 自己改了联动 求高手指点能不能飞~

楼主(2014-09-25):
我自己做的JJ    升降舵像鸭翼似的那种    翅膀全动的   能飞起来么

这个是开始做的联动 后来给花了个更个合适的配件 图没拍 但是也是杨哥原理做的 不知道怕不怕风

这个是开始做的联动     后来给花了个更个合适的配件   图没拍    但是也是杨哥原理做的    不知道怕不怕风

机舱盖子改了 前面的压根没做

机舱盖子改了    前面的压根没做

尾推的 1400电机 8寸马刀桨 嫩滑个不能飞起来啊

尾推的    1400电机     8寸马刀桨    嫩滑个不能飞起来啊

网友:
涂装挺好看的

网友A:
还可以,垂尾是不是大了点

网友B:
只要动力足,门板都能上天

网友C:
就是速度比较快容易失速

楼主:
我是做平面的    哈哈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垂尾是不是大了点

垂尾本来也有舵面   我没弄    他们说垂尾只要摆正就好    不知道能不能影响翻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动力足,门板都能上天

我怕后面的尾翼不抗风    这样的没飞过  不太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速度比较快容易失速

恩   用的1400电机    8寸的马刀桨     不知道动力够不够啊

网友C:
额我是2212kv2200,建议不要14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我是2212kv2200,建议不要1400的

恩   我也有2200VK的     2200得配6寸桨   怕推力不够啊

网友C:
我全重600g够了的你八寸桨可能会有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全重600g够了的你八寸桨可能会有反扭

我先试试吧    有反扭我就换电机     反扭大了会炸机么?
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