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锂电池-----------常用知识及介绍

楼主(2014-09-25):
前言——

航模使用的锂电普及对航模运动的发展和普及起到了革命性的推进,它和无刷电机的出现使得这项看似高不可攀的“贵族科普运动”的门槛大大降低,航模运动同时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纪元。

但是我们手里的电池到底是好是坏?为什么同样容量的电池在市面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差价?这都是不少新手都会提出的问题。这同样是个很容易忽略的问题,这可能是个很多老鸟都可能说不清楚的东西,那就是航模电池上的数值分别代表什么。

我们都知道,电池的mah值越大,电池的容量就越多,C数越大,电池就越暴力,可是这些东西科学的,准确的定义又是什么?恐怕能说清楚的人就不多了~~~在此我觉得有必要普及一下这里面的知识,让大家对手里各种电池的了解更加全面。

总论——
         首先大家要弄清楚,不管是锂电的3.7V还是镍氢的1.2V,并不是指电池充满电的时的电压,对于锂电来说,充满以后电压一般达到4.2V,相信大多数人手里都有手机电池万能充,可以看看,一般上面标示输出电压都是4.2V。而镍氢充满电可以达到1.5V左右。

        除了电压,然后就是容量和放电率。

       电池的容量以mah(毫安时)为单位,放电率以C为单位。至于C数,简单的说。1C针对不同容量电池是不一样的。1C是指电池用1C的放电率放电可以持续工作1小时。

       例:2200mah容量的电池持续工作1小时,那么平均电流是2200ma,即2.2A,2.2A即是这个电池的1C.如果上面标称30C(几乎市面上所有的电池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虚标)。

       那么这个电池最大的放电流是2.2A*30=66A。

       即是说这个电池在66A使用下就是安全的(不过一般的航模都放不出这么猛的电流吧……⊙﹏⊙b汗)。

       再如2200mah容里的1C就是2200ma,即2.2A。如果上面标称30C.那么最大放电流是2.2A*30=66A,这个电池最大放电流也是66A.但是,上面那个电池以66A工作,是30C放电,理论上最大电流工作使用60/30=2分钟(吐槽:估计这么猛放完电池也废了,好童鞋请不要随便尝试~~~)。

       总而言之,就是C数越小,电池最大电流放电时间就越长(这里我并不是叫大家买C数小的电池来提高续航力,其实飞机续航力的长短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您的驾驶习惯~)。所以买电池光看C数是不行的。C数小的电池放电也有可能比C数大的放电还要大,因为这里面和跟电池的容量也相关。也可以说大C数的电池生命力更强。如果用小C数的电池大电流放电的话电池几下就会报废。

       我们现在航模上用的锂电池的全称为“锂聚合物电池”,一般简称为锂电。由于各个牌子的质量差距较大,因此它们的价钱也是参差不齐。下面就以11.1V遥控航模锂电池为例子说明如何正确地使用锂电。

       通常,11.1V的遥控航模锂电池都由3片锂电芯串联而成(就是普及化最广的3S电池,图1),即每片电芯的电压为3.7V。模型、手机、摄像机等的锂电上标示的电压称为标示电压,是从平均工作电压获得。

       单片锂电芯的实际电压为2.75~4.2V,锂电上标的电容量是4.2V放电至2.75V所获得的电量。

        遥控航模锂电池必须保持在2.75~4.2V这个电压范围内使用。

        如遥控航模锂电池电压低于3.7V就属于过度放电,低于2.75V则属于严重过度放电(这对电池造成的损害是致命的),此时锂电会膨胀,内部的化学液体会结晶,这些结晶有可能会刺穿内部结构层造成短路,甚至会让锂电电压变为零,那这块电池就废了,就算没有出现上述严重的结果,结晶也会让电池的容量和放电率大大下降,从而使电池的使用价值大打折扣,因此平时良好的使用习惯才是增加电池寿命的不二法门!

       遥控航模锂电池电压高于4.2V属于过度充电,内部化学反应过于激烈,锂电会鼓气膨胀,若继续充电会燃烧甚至爆炸(图2)。所以,无论是过放还是过充均会对锂电池产生毁灭性的伤害。

       因此我们建议用符合安全标准的正规
充电器对电池进行充电,同时严禁对充电器进行私自改装,这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图1——模友中用得最普遍的各类2200毫安3S电池

图2——用不规范的充电器充电导致电池过充爆炸现场

各论

第一讲——充电
            1.充电电流:充电电流不得超过规格书中规定的最大充电电流(一般情况下为0.5~1.0C或以下),一般设1-2A的电流。使用高于推荐电流充电将可能引起电池的充放电性能、机械性能和安全性能的问题,并可能导致发热或泄漏。目前市场销售的5C电流充电的航模电池,建议也不要经常使用5C充电,以免影响电池寿命。

         2.充电电压:充电电压不得超过规定的限制电压(4.20V/单体电池),4.25V为每只节充电电压的最高极限。(严禁采用直充充电,否则可能造成电芯过充电,用户由于错误使用电池产生的后果自负,图2就是最好的例子)。

         3.充电温度:电池必须在产品规格书规定的环境温度范围内进行充电,否则电池易受损坏。当发现电池表面温度异常时(指电池表面温度超过50℃),应立即停止充电。

第二讲——放电

         1.放电电流:放电电流不得超过这块规定的最大放电电流(公式是“毫安数÷1000再乘以C数”,得出来的就是该电池极限放电的电流。不过在各种虚标C数的大背景下,这个理论电流一般都达不到~~~),过大电流放电会导致容量剧减并导致电池过热膨胀。玩大涵道的朋友们注意咯~~~用模友们通俗的话说就是别把电池抽得太猛,这样就算是不过放,电池的寿命(放电率,容量)也会明显下降的~~~

         2.放电温度:电池必须在规格书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内放电。当电池表面温度超过60℃时,要暂时停使用,直到电池冷却到室温为止。

         3.过放电:过放电会对电池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所以放电时最好不得使单体电池的电压低于3.7V。

第三讲——贮存
         电池应放置在阴凉的环境下贮存,长期存放电池时(超过3个月),建议置于温度为10-25℃且低温度无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电池在长期贮存过程中每3个月充放电一次以保持电池活性,并保证每个电芯电压在3.85V范围内。

         最后祝广大模友们都能将手上的电池物尽其用,发挥其最大的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