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直固双休!求F3P配置!

楼主(2014-09-25):
最近闲的蛋疼!450一飞就骚搞!骚搞就炸,700N不敢做动作不好耍!最近看上了F3P 3D机,但是这方面没得接触,求各位大大给个配置:比如什么牌子的抗炸、电池用3S还是2S,多大容量、电调和电机用那种、浆用好大...............求各位大大不吝赐教!

网友A:
买天翼8mm epp挺好的,耐炸,可以一直飞

网友:
电池300~500都好飞,800也能飞,做动作机身容易变形,电调好赢12a
电机用双天2215,桨8043.9045.9050慢速桨

网友B:
f3p也不是这么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p也不是这么好飞的

再不好飞,没有直机难飞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天翼8mm epp挺好的,耐炸,可以一直飞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不好飞,没有直机难飞吧!呵呵!

你想多了,没有所谓的更难,就像我玩固定翼也经常会觉得直机会更容易

网友:
沙发和3楼正解,偶就是买的天翼8MMEPP。现已能悬停一分钟了。炸机无数,修补的好像百衲衣了

网友(2016-08-18):
引用 楼主:
再不好飞,没有直机难飞吧!呵呵!

比直升机 3d 简单多了 关键是不会一炸就要修 450 每炸必修 这个捡起来 最对换换奖

网友:
我3个平方空间练习扭力吊,5秒钟一个起落,连续炸50次,浆都不用换。

网友:
华科尔v120逢飞必炸,炸了必修,炸的都不敢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