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家用车床啊

楼主(2014-09-25):
最大加工直径100mm,能少量加工45号钢,精度在10个丝以内,价格适中些的,求推荐啊

网友A:
十个?!自己d,买四个轴承座,几块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个?!自己d,买四个轴承座,几块钢板

弱弱的问下,某宝买的3000内的车床一般能有多少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下,某宝买的3000内的车床一般能有多少精度

我也在求车床 不过精度是0.05   淘宝上3000左右的我认为没有太高精度  床子那么小  刚性就不行  跳动是肯定的

网友B:
我买了一台0618的小车床,精度能达到2个丝,加工铝合金,铜,尼龙还不错,但是45号钢,以及不锈钢,可以加工,只是进刀量很小,总体来说,很适合家用这个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台0618的小车床,精度能达到2个丝,加工铝合金,铜,尼龙还不错,但是45号钢,以及不锈钢,可以加 ...

你买的那个牌子的啊,0618一堆啊,2600-2800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买的那个牌子的啊,0618一堆啊,2600-2800都有

我买的价格是2450的,至于牌子嘛,那个说明书是复印的。。。。不过机器做工还不错,精度也不错,就是这个刚性达不到我的要求,当然,我是职业车床工,要求可能苛刻一点。要想好点,要么多花点钱买好的,要么自己动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价格是2450的,至于牌子嘛,那个说明书是复印的。。。。不过机器做工还不错,精度也不错,就是这个 ...

那家用机的话要达到10丝的精度得要多重的机器才行啊,我看普遍40公斤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下,某宝买的3000内的车床一般能有多少精度

要不你找个二手的好点牌子的手板,600-800全套。
精度两丝三丝一般没问题,10丝绝对能满足,不过耐用性呢,很难说了,材质,热处理,这些都是外行不懂的,水很深的。。。何必呢,车床就是个工具而已,以后都是数控,何必改朝换代的时候下注定不能翻身的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找个二手的好点牌子的手板,600-800全套。
精度两丝三丝一般没问题,10丝绝对能满足,不过耐用性 ...

“精度两丝三丝一般没问题,10丝绝对能满足,不过耐用性呢,很难说了,材质,热处理,这些都是外行不懂的,水很深的。。。何必呢,车床就是个工具而已,以后都是数控,何必改朝换代的时候下注定不能翻身的注。。。”

说得好!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度两丝三丝一般没问题,10丝绝对能满足,不过耐用性呢,很难说了,材质,热处理,这些都是外行不懂 ...

谢谢,俺现在想买好点的钻铣,就是想着这个,现在买,到时候废铁价都卖不了,要卖废铁价,还得自己开车拉到统收站去。。。入行时机不好,难办
做数控雕铣机是一条路,厂收钻铣是一条路,钻改铣是一条路,目前看来,钻改铣性价比最高,换轴承加锁定再把小十字平口钳放上去,总价也就500来块,小的家用都能满足了,过几年数控成熟普及了,直接弄个数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家用机的话要达到10丝的精度得要多重的机器才行啊,我看普遍40公斤左右

我的小机床也就37公斤。。。要不你直接买个CJM250的算了。。。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