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地平线NCPX 改8.5MM主电机的方法

楼主(2014-09-25):
地平线NCPX的8MM主电机,X宝也卖断货了。目前考虑用8.5MM的电机,很喜欢NCPX的机架设计,所以不打算改FBL80的杂交机。

咨询1:MH的升级机身,能不能放入8.5MM的主电机。如果不能还有没有其它的解决方案。
咨询2:如果模友知道8MM主电机的购买地址,也请论坛内短信我。

下面上几个机机的图

楼主:
沙发自已顶一下。

网友A:
直接上原廠無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原廠無刷吧

同感!!

网友:
改无刷吧,顺便尾翼换mini cp 原厂的尾翼,这个尾翼改无刷了锁尾不给力。

网友:
升级无刷,有刷就是麻烦

网友:
1:能。  2:暂时没发现便宜又合适的。
建议改无刷

网友:
MH能放8.5? 看来我要再试下了 原装电机有货 80多一个

网友B:
不用试了,我已改了,用沙纸券成圆筒型,打磨一下就好了。但NCPX主版限了电流,推不动8.5mm的。别浪费时间,上原厂无刷
吧!

网友:
千万别改,就是无厂的8mm空心杯电机,另外也改无刷,就是扯淡;前几天我刚买了8mm的电机5个;给个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7169998071;我也在玩ncpx;一起交流: QQ:3637323

网友:
今天把上次买的电机想换上,才发现,根本就不是8mm电机,无赖之下,把以前用的8mm电机的后面接线的帽子取下来,换上一个电刷,也就是金属弹片,现在又可以飞了.所以上面给的网址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试了,我已改了,用沙纸券成圆筒型,打磨一下就好了。但NCPX主版限了电流,推不动8.5mm的。别浪费时间 ...

原来限制了电流啊.亏得没改8.5的,但是我以前买了2个8.0的开始的时候比原厂的还好,现在飞上2分钟就转速不够(绝对不是电池的事)挺30秒又好了,因为每天都是天特热的时候飞,不知道是NCPX主板限制电压还是电流还是温度啊

网友:
楼主在玩3D打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试了,我已改了,用沙纸券成圆筒型,打磨一下就好了。但NCPX主版限了电流,推不动8.5mm的。别浪费时间 ...

请教一下MCPX改无刷后 锁尾一直不好 手里有716,720, 感觉720还不如716电机 应该配什么尾桨和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MCPX改无刷后 锁尾一直不好 手里有716,720, 感觉720还不如716电机 应该配什么尾桨和电机?

我没改无刷没经验,我不反对你改。我用有刷的(原厂和FBL100的飞了好长时间还没坏),飞普通3D足够,不想被喷,不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