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JI的图传发射一定要配DJI的图传接受吗??

楼主(2014-09-25):
相配一个一般的
图传
接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行吗,不行吧?

网友C:
頻率相同就可以!

网友D:
可以,不需要都是DJI的,但配副厂的要频点多一些的那种,

网友E:
我一直都是DJI发射机,柏通和DJI两个接收机

网友F:
只要频点能对上。

网友G:
频率相同,调制制式一样即可。

网友H:
可以用副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