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V+奇怪问题,哪位有V+的麻烦看看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2014-09-25):
刚买的V+,试机的时候发现:当按录像按键的时候,卫星数由原来的8到9颗变成4到6颗,而且很不问题,根本定位不了,请问哪位大侠的V+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昨天直接拿过去大僵售后换了一台,回来一试,发现还是有这个问题,拿过去大僵也和大僵的售后演示过,问题也是这样,后来换了一台拿回来一试,情况一样,收到的卫星数比之前这一台还要差点。

网友A:
主控的问题,真的不敢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的问题,真的不敢买了

不录像的时候卫星数还算正常的,能收到8到10颗,一录像,卫星上马上往下降,最低降到3颗,不知道是不是干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录像的时候卫星数还算正常的,能收到8到10颗,一录像,卫星上马上往下降,最低降到3颗,不知道是不是干 ...

我的很正常  起飞前都有6颗星  飞上天后有12颗星  带录像起飞的

网友:
这个根据地点不一样不能确定,但是你的案例绝对不是唯一的,我觉得v+搜星不稳定,我自己装的450 哪吒lite 同一位置,450显示6颗以上,v+显示5颗

网友B:
说明周围环境不好,你飞高点看看。。。

网友C:
錄影跟gps訊號沒半點關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周围环境不好,你飞高点看看。。。

操场上的,没录像最高能收到11颗,录像的话只有4到7颗,而且还很不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操场上的,没录像最高能收到11颗,录像的话只有4到7颗,而且还很不稳定!

你听他瞎说啊,他只会说人不好,不会说机器不好的,那么空旷还飞高点,那大疆的GPS模块吃屎的吗?我刚刚到手的飞机GPS搜星最多5颗,很多地方都试了,发回去售后也说是芯片的问题。我觉得你也应该返厂检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听他瞎说啊,他只会说人不好,不会说机器不好的,那么空旷还飞高点,那大疆的GPS模块吃屎的吗?我刚刚 ...

我是深圳本地的,直接拿去换了,换了两次,呵呵,这次是试过了才拿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錄影跟gps訊號沒半點關係吧!

看着没关系,但事实上就是这样,两台都是这样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听他瞎说啊,他只会说人不好,不会说机器不好的,那么空旷还飞高点,那大疆的GPS模块吃屎的吗?我刚刚 ...

看来你不是人啊,有神通不做灵媒可惜了,你亲眼看到环境?。。。。

网友E:
我的只有3~4颗卫星,无法使用GP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只有3~4颗卫星,无法使用GPS模式

请问什么时候买的,我换了两次才换好!

网友:
这个我想估计是GPS模块顶头的塑料过厚有关,你手去挡一下就知道了,星数瞬间为零,我试过拆开机顶壳星数信号强搜的也快,想在机顶挖个洞啊

网友:
嗯,这个干扰在gopro里也早就有反应过,内部的安霸芯片工作是会辐射干扰元出来的,blade 350下挂gopro就会搜不到星,需要用铜箔包住gopro.
这个问题DJI居然没有做屏蔽措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时候买的,我换了两次才换好!

昨天才到货的

楼主:
我前天到的,和我的情况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不是人啊,有神通不做灵媒可惜了,你亲眼看到环境?。。。。

比你做某狗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比你做某狗强吧

原来你连畜生都不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连畜生都不如啊。。。

人怎么能跟畜生比了,你是吃屎的,我们是吃饭的。

网友F:
拆开机体上盖,将原本灰色覆盖的区域,以铜泊纸覆盖,可以立马改善搜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开机体上盖,将原本灰色覆盖的区域,以铜泊纸覆盖,可以立马改善搜星问题。

换了2台,第三台要好一点,但是录像的时候还是会比没录像的时候少1到3颗卫星

网友:
没遇到过,你飞场附近是否有干扰啊

网友:
我精灵1 GOPRO3+录像的时候 最高可以搜到14颗 基本保持 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