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小四轴穿越配置--机架选购分析::

楼主(2014-09-25):
新人入魔准备配置小四轴FPV穿越玩法
潜伏论坛数日,淘宝搜索无数,结合自身情况,简单分析了一下现在市场上的各种散件,先分析一下小四轴机架,从 重量,价格,材质,结构,安装空间等方面进行考量

排名不分先后

QAV250  ★ ★  ★ ☆
重量: 175克
价格:185
材质:碳纤材料
结构:三层板,分体机臂,云台板一块
其他:铝柱,下层有电调安装位置中间飞控以及其他电子设备,有扳机安装板,上层可放电池

评语:结构中规中矩,价格亲民, 最大6寸桨,但是175克的重量貌似重了

飞扬 玻纤板    ★ ★ ★ ★ ☆
重量: 150克
价格:188
材质:玻纤板
结构:三层板,分体机臂,云台板一块
其他:铝柱,下层有电调安装位置中间飞控以及其他电子设备,有扳机安装板,上层可放电池

评语:结构中规中矩,价格亲民, 最大5寸桨貌似不爽  这个玻纤才150克 上面的175克碳纤维有何颜面。。。。。

        轴距有多样 250   5寸桨
                      280  6寸桨
                      320   7寸 ??
         减震球要额外卖?  why?
        相机板有两块。。。不错

PS:
碳纤维板+4mm玻纤板机臂
价格288。。。不考虑了。。。。

碳纤    185      ★ ★ ★ ★ ☆
玻纤    130
玻碳    150元
其他资料不齐全,只看到是 5寸桨,看图 没有下层 电调安装位置 机臂貌似也薄

H250               ★ ★ ★ ★ ☆
价格:198元
重量:143.3克
材质:碳纤维
结构:没有下层电调安装位置 脚架会弱,要自己在机臂上打孔上铝柱改装脚架
有相机安装板
最大6寸
机身1.5mm  机臂 3mm

评语:缺少电调安装板,重量喜人!

玻纤版  只要100块。。。。 重量只有164克

WASP280     ★ ★ ★ ☆
碳纤维
价格450。。。。。PASS

玻纤版 238元
重量:145克
结构:安装难度不小,都是接插件,安装空间貌似也比较少

评语价格稍贵,外形奇特,追逐另类的朋友可以选择

MF280         ★ ★ ★ ★ ☆
价格:128元
重量:143克
结构:机臂机身一体   ,下层空间11mm 可安装电调
材质:玻纤

评语:这么便宜。。。。。。还比较轻

Kim240    ★ ★ ★ ☆
价格:300
重量: 171克
结构:折叠机臂,带PCB板  5寸桨
材质:玻纤

评语:价格贵了点,重量大了点,折叠是亮点啊 ,就是不知道折叠的结实不,另外就是重量 大了啊 。。。

GE260   ★ ★ ★ ★ ☆

价格:208
重量: 131克
结构:三层,分体,下层有电调安装位置,6寸桨,一块相机板
材质:碳纤维

评语:价格稍贵,机身好像比较宽,机臂有空好像可以加铝柱改脚,重量很轻,呃,好像是上面这些最轻的。。。。

以上。。。。到底选那样的呢 是选碳纤维最轻的,还是玻纤维最便宜的?

下一篇预告 小四轴FPV 电机选择

网友A:
MF(闽飞)的机器性价比很高,不过一体的鸡臂省螺丝,但是会提高炸鸡成本。GE的小鸡我的是一代,碳纤维超耐炸是优势,虽然贵一点,但是碳纤维可以装一下b,而且更牢固,还是划算的。
建议加入机架“蝉”的分析,还有小六轴的分析,谢谢!

网友B:
有参照的价值…我也准备入一个!

网友:
这个机架真是小乔。

网友C:
飞扬250 碳 130G
飞扬WASP280  碳  115G
就是价格贵,除开价格因素,飞扬完胜!
如果飞扬的能像KIM一样折叠就爽了。关键是飞扬的底层板可以安装CC3D飞控(弯针版)。
把电调安装在机臂上,这样电池就可以放中间层,大大节省空间,和减少炸鸡成本,空间会大很多很多!布线也会漂亮不少。
最最可惜的是不能折叠!!!!!!!!!!!!!!!!!!!!

网友D:
分析的很不错。能帮到很多新手。

网友E:
你去搜 qav260 那家店里的 能折叠的也就140g左右 最初 价格才100 一套

网友:
ge260 带lite全套 带灯 带简版舵机云台 带700摄像头 680克 2200电池飞7分半 关键耐炸 原来上cc3d每天一炸也没损失过 最多断浆

网友F:
蓝天的机架很低调,有点贵,不过非常轻,碳纤,集成200mw图传,分电板,一共120g,也不知他有没有在国内卖

网友G:
(1)QAV250 材料不是碳纤材料,请不要搞错了,也不要误倒大家。

QAV250参数:

机身板材(玻纤和碳纤的混合材料) 厚度2mm,  4个机臂板材(纯碳纤)厚度4mm.(板材厚度误差为±0.1mm)

空机重量(包括所有配件):173g

280轴距可以配桨叶尺寸:5寸、6寸

我做过实际测试:其实有些螺丝等配件是预留的,大约安装起来165g

无论从强度和硬度,还是设计和安装方面完全不错,可以说是所有机架中性价比最高的。

(2)飞扬 玻纤板: 和QAV250有相识的地方,但是那个板太容易变形了,也不怪是玻纤材料,若是买碳应该好些。

250只能安装5寸桨

(3)H250 碳纤维机架:重量非常轻,强度和硬度相当不错,就唯一不足的是电调安装有局限性,若是加4个铝柱为脚架就相当完美了,可以把电调放在脚下。

可以安装5或6寸桨

网友H:
塑料250架子才110g(号称),让玻纤碳纤们情何以堪。

网友G:
若是买机架,第一个肯定选择硬度和强度,第二个选择重量, 第三个选择价格,这些机架价格相差也不是很大,硬度和强度好,飞机本身稳定,效果好,最重要的是致炸机而不容易变形。关于重量我觉得都相差不了多少g,其实你可以在其他地方减少重量,如电,摄相头,线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1)QAV250 材料不是碳纤材料,请不要搞错了,也不要误倒大家。

QAV250参数:

谢谢 大神 的纠正

关于脚架的选择 有用 板材,有用铝柱,个人觉得成本反而用碳纤维板的会贵一点,铝柱反而会便宜一点。
但是从美观方面,个人觉得 碳纤板会好看一点,铝柱稍差。
从强度方面来看,铝柱的各项强度应该会比碳纤维板的要好,但是如果收到冲撞,铝柱脚架的固定位置受理会比较大了,而板材的脚架,撞到了反而会起到缓冲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塑料250架子才110g(号称),让玻纤碳纤们情何以堪。

这个机架我也观看了一下,价格便宜的很 70左右,不过是X型的 非主流小四轴。。。。。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若是买机架,第一个肯定选择硬度和强度,第二个选择重量, 第三个选择价格,这些机架价格相差也不是很大, ...

结构强,耐撞,我肯定会选 机臂没有镂空,少镂空,碳纤维的材质。就如您所说,价格相差不了多少,
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机架本身的重量考虑的前面一点,最后一个GE260 碳纤维材质,重量是最轻的,而且机臂的镂空貌似也不是很夸张。个人觉得应该不是为了透轻,而是为了穿电机线而设计的镂空了。貌似还有一个铝柱脚架的小孔可以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F(闽飞)的机器性价比很高,不过一体的鸡臂省螺丝,但是会提高炸鸡成本。GE的小鸡我的是一代,碳纤维超耐 ...

谢谢前辈指教
马上去找找您说的机架
小六轴目前还是。。。。。等第二架的时候再考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塑料250架子才110g(号称),让玻纤碳纤们情何以堪。

本来250就很小了,这个机架,那些配件放哪里?布线也不好。强度和硬度就更不要说了啊。炸后就容易断机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参照的价值…我也准备入一个!

谢谢~~~ 不知道兄弟如何选择小四轴机架。。。。我真是挑的眼花缭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扬250 碳 130G
飞扬WASP280  碳  115G
就是价格贵,除开价格因素,飞扬完胜!

飞扬250 只能5寸啊 现在不主流都是6寸么KIM 的价格更飞扬250 一样高。。。。。诶

就我看到的图片细节,大多下层空间可以安装电调的机架,最下层板都能安装CC3D 弯针的,如果没孔,自己打上四个孔就行了,这个倒是问题不大

把电调安装在机臂上,这样电池就可以放中间层,大大节省空间,和减少炸鸡成本,空间会大很多很多!布线也会漂亮不少。

这个想法太赞!!!!不知道电池放在中间层之后,图传、osd什么的还有地方放吗? 能不能看看你的爱机。
但是如果电调装在机臂上面,会不会在撞击的时候产生较大损坏的风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蓝天的机架很低调,有点贵,不过非常轻,碳纤,集成200mw图传,分电板,一共120g,也不知他有没有在国内卖
...

我去找来对比下,谢谢前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析的很不错。能帮到很多新手。

谢谢前辈赞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扬250 只能5寸啊 现在不主流都是6寸么KIM 的价格更飞扬250 一样高。。。。。诶

6寸可以选择280,我比较过K牌的机臂比飞扬250长了不少所以可以6寸,至于图片我暂时没办法提供,群里的哥们这样装的,确实很完美,下一台鸡鸡就打算这样装!还有6寸了灵活性会比5寸差很多的,穿越其实越小越好。5,6寸我都试过,最后还是坚决使用5寸,不过每个人追求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去搜 qav260 那家店里的 能折叠的也就140g左右 最初 价格才100 一套

看到了 但是 5台起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蓝天的机架很低调,有点贵,不过非常轻,碳纤,集成200mw图传,分电板,一共120g,也不知他有没有在国内卖
...

淘宝果然没有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寸可以选择280,我比较过K牌的机臂比飞扬250长了不少所以可以6寸,至于图片我暂时没办法提供,群里的哥 ...

碳纤维板288元啊。。。贵了不少,再稍微贴一点钱可以买个200MW 的迷你图传了。。。。节省 节省 !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寸可以选择280,我比较过K牌的机臂比飞扬250长了不少所以可以6寸,至于图片我暂时没办法提供,群里的哥 ...

这样啊  5寸的灵活性会更加好,对吗? 受教了

网友:
穿越机 越灵活越好 推荐 v尾小四轴机架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知道兄弟如何选择小四轴机架。。。。我真是挑的眼花缭乱了

我也是新手,不知入什么样的!

网友:
样子是这样的,图传,电源插头都高度集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  5寸的灵活性会更加好,对吗? 受教了

6寸拉力上去了,更暴力吧?5寸动作细腻?

网友I:
gopro可以硬挂吗?

网友:
刚买了第一个

网友:
选碳纤维最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6寸可以选择280,我比较过K牌的机臂比飞扬250长了不少所以可以6寸,至于图片我暂时没办法提供,群里的哥 ...

从玩家的角度,我攒同你的想法,一般250都支持5或6桨,我们最好不要买纯玻纤材料的

网友:
顶一下飞扬

网友J:
放几个视频给你看看你就知道折叠的kim240稳不稳了
Kim240高速爽炸
Kim240小区自由飞:
Kim240球场自由飞:
Kim240极限钻洞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gopro可以硬挂吗?

狗可以硬挂 但是好像现在的小飞机都是用的808 相机 录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放几个视频给你看看你就知道折叠的kim240稳不稳了:
Kim240高速爽炸:
Kim240小区自由飞:

我还是对折叠的不怎么感冒 而且价格贵不少

网友:
银燕 2206 KV1900 银燕12A 机架是朋友的新产品重97G(带4个爪型脚架不是梯形支架)马达内倾斜设计的机臂本人操作失误炸过4桨全断机架完好 乾丰6030 2200MAH/3S重168g 都装好图传摄像头起飞重量550G 比1806的机型重30克 但是我的2206 以后动力富裕大 飞完下来量3.75V能飞8分钟 我没有用干就收了 8分钟也够了太久人疲劳 哦忘记说了这是260的机架

网友K:
小机架,耐操才是正道, 我也是新入魔的新手, 经过近两个月的各种炸鸡,得出一些小心得:

1、只有三层垫高底板的设计才能更方便的布置电调,否则,电调和飞控都只能在同一层挤在机腹里,电磁干扰很难处理

2、机臂一定要厚,那些 1.5mm 厚的机臂的,除非谁敢保证自己一次也不炸鸡,就算不炸鸡,1.5mm 厚的机臂因为PID设置没有到最优也会因为震动自行断裂,我目睹了朋友的超轻机架 1.5mm 机臂自行断裂之后再也不看好超轻机架, 隐藏着的危险才是最可怕的

3、有比较自由可调的安装固定孔,我不知道有没有模友从来只用一种飞控,反正我有好几种飞控,CC3D,MWC SE,MiniAPM ,如果想换一个飞控体验就得全套再买一套那是不是有点烧包?
     附各小尺寸飞控安装固定孔距:
     MWC SE  : 35mm x 35mm
     CC3D      : 30mm x 30mm
     MiniAPM  : 30mm x 30mm

    X宝上能买到的物美价廉的uBlox -NEO-6M  GPS 模块的固定孔距:
    35mm x 35mm (~¥90.00)  32.5mm x 32.5mm (~¥80)  30mm x 30mm (~¥120)

    不要忽视这些**的安装孔距,因为你买了一个架子回去发现几乎飞控,GPS什么的一个也固定不上去的时候你一定会抓狂的,
最终只能无奈的用胶粘,用扎带勒,反正最后搞出来很不整洁,很不安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胶水脱了,扎带松了,只能祈祷不要在飞的很高的时候出现,试想在 50米高的地方,飞控板忽然胶水脱了,飞控斜了...... , 还有一些外置罗盘的GPS,最好也能死死的固定住,否则在返航的时候罗盘因为松动偏了或者掉了.......

4、足够高的支腿,一般电池绑在机架下方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因为这样重心在下面比较不容易翻转,尤其比较多风的地区,低重心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足够高的支腿,绑了电池机架就四脚不能着地,然后只能自己改造不结实的支腿,或者只能将电池放上面

经过买了两三次机架,最后我才找到一款非常合适的机架,就是楼主最后的那款 GE260,买回来之后发现各种需求都真的很合适,而且经历一次非常恐怖的炸鸡,机架竟然完好无损,事实也证明了我最后终于淘到宝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小机架,耐操才是正道, 我也是新入魔的新手, 经过近两个月的各种炸鸡,得出一些小心得:

1、只有三层 ...

很精辟的总结! 请问你的GE260还装了GPS吗? 是用的啥飞控与 图传?

网友:
我还看到有一个fa 250机架,号称才100克,机臂两层,可以装电调,不知怎么样?

网友:
ge260不二选择啊

网友:
有没有轴距大一点的,500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很精辟的总结! 请问你的GE260还装了GPS吗? 是用的啥飞控与 图传?

是的,装了GPS ,之前用的 MWC ,因为MWC 的自动驾驶功能有点儿弱, 目前用的 miniAPM , 图传用的是 创新科 5.8G  600mW

遥控器限制,最大 1.3KM 会返航了

遥控器限制,最大 1.3KM 会返航了

电压有点儿低了,着急返回中

电压有点儿低了,着急返回中

网友(2014-10-29):
新手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