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我的650四轴加led灯

楼主(2014-09-25):
led灯是12伏的!动力电是4s5200的 !用的是apm2.6飞控!难道还要买降压模块吗?

网友A:
几块钱的东西

网友B:
有点基础的话加电阻也行,因为压差不大((14.8-12)/14.8=19%),效率其实也差不多。

网友C:
我的是自己做的串电阻就可以直接1~6S都可以

楼主:
电阻多少欧姆的怎么连接?并连还是串连?

网友D:
降压当然要串联,分流才并联

网友E:
不然就给LED单独供电,一小块电池,那东西又不费电。

网友F:
是LED灯条吗?里面有3到4个组成一组的LED灯组成一串的灯条可直接上4s电不会烧的。我自己就是这么接的,注意正负极!

网友G:
到电子元件商店买块7812或者L7812 三端稳压器自制降压供电就可以。

网友H:
串联20欧姆电阻

网友I:
直接接吧,问题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