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视频在led大屏上播放有水波纹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2014-09-25):
用狗3+拍的视频,原文件在室内led大屏上播放,没想视频在led彩屏上播放有好多水波纹,就是摩尔纹,看着一条一条的,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后期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大屏不要用LED演播室播放,推荐RS4,或者AKS之类的VJ软件来播放
听你的意思好像是拍的视频制式为隔行扫描,才有的现象。
还有可能就是你拍摄的内容为跟大屏幕像素点类似的条纹或者颗粒才造成的画面出现摩尔纹。因为CCD跟COMS传感器的像素拍摄都是水平垂直的。

如果你是说用狗拍大屏幕的画面,造成摩尔纹的话。那得给你个建议
狗毕竟只是个玩具,要专业拍的话得让人与大屏拉开距离,光圈加大。大屏出现在焦外就没有摩尔纹了,另外摄像机快门速度与LED大屏的刷新率不要被整除。一般推荐1/60,大屏刷新加到1440,灰度级65535。

网友:
建议在非编软件里建立与LED大屏像素统一的分辨率工程,这样播放效果最好。
比如P7.62的屏,10米宽4米高为1280点X512点。
那就建立1280 X 512的工程,像素比为1:1

网友A:
忘了说了,如果大屏加了视频处理器,做真实像素点输出比虚拟点画质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如果大屏加了视频处理器,做真实像素点输出比虚拟点画质要好。

就是说给他做成点对点显示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屏不要用LED演播室播放,推荐RS4,或者AKS之类的VJ软件来播放
听你的意思好像是拍的视频制式为隔行扫描 ...

谢谢关注,是用狗拍的素材给客户看看效果,他们没用投影仪,直接在led彩屏上播放(原始素材),一放出来人眼看上去led屏上都是摩尔纹,播放建筑物外墙上的那种瓷砖的纹路很明显,因为led屏的像素本来就不高, 放出来效果很一般,加上花屏,搞的还有点质疑效果,这边是小城市,航拍刚起步,用狗基本上可以满足要求

类似这个效果:

网友:
拍攝時關掉protune模式再試試看。

网友A:
知道你的情况了,那不是摩尔纹,那是LED播放器对画面的缩放问题。就按我说的,你做成点对点分辨率再看,就没有了。LED大屏幕在近距离观看下不适合进行大分辨率视频缩小看。尤其是LED演播室这个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你的情况了,那不是摩尔纹,那是LED播放器对画面的缩放问题。就按我说的,你做成点对点分辨率再看,就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