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金属十字盘的受力

楼主(2014-09-25):
本人玩977,原装十字盘有泄力设计,炸了就容易脱出,但是炸多了,脱出次数多了震动就大了,现在换成了全金属十字盘,震动解决了,主轴固定环已经换成了尼龙环可以移动泄力,现在的十字盘受力还大吗?

网友:
最好有图

楼主:
这个图不需要的,就问一下受力情况,主轴固定环可以上下移动,达到泄力的作用,论坛我不会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不需要的,就问一下受力情况,主轴固定环可以上下移动,达到泄力的作用,论坛我不会上图

主轴固定环松紧程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固定环松紧程度怎么样?

炸鸡一次就会位移,泄力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泄力”这个词,学习了。

如果轴受力后就产生位移,那么是否就不十分的可靠?

若是齿轮的话齿顶的磨损就会比较严重。

网友:
十字盘脱出,是上盘向上脱出,力是向上的
尼龙限位环,只能向上滑,主轴受向下的力

感觉还是有差别

网友:
炸鸡以后齿轮还是会松脱出来,一样起到协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