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JJ是怎样炸的

楼主(2014-09-25):
第一次发帖,结果还是炸鸡贴呵呵,大家猜猜炸鸡原因。
补上手机照片

才装的新JJ啊我KAO,几个起降,降价的铂金不靠谱啊。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继续试机。4轴伞折JJ飞起。

这上面也是铂金30A的现在好怕怕,找时间换掉。还有个960六轴的也是。。。。。。晕死

楼主:
测试云台减震球,乱飞的,果冻什么的是肯定的了

网友:
电池都炸着了

网友:
貌似被打下来的。。。

网友A:
电调冒烟了。。。。。

网友:
电调冒烟还是电池冒烟?

网友:
应该是电调冒烟了。。。。。

网友B:
运气还剩一点,没游泳。按道理飞的时候若有图传回来的AV上能感觉动力异常颤动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冒烟了。。。。。

回答正确,好赢铂金30A配朗宇4110S居然一只电调燃烧,配了好几个配置第一次遇到。现在我是不敢再用30A的来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气还剩一点,没游泳。按道理飞的时候若有图传回来的AV上能感觉动力异常颤动的很。。。。

上面说了,是在测试云台减震球,飞的有些猛,倒没觉得动力异常,图传是有的。

网友C:
第一飞控调试好未?(个人感觉飞控未调试好,在视频里01:17飞行动作发出警告你无视~~!)

网友C:
说一下用什么模式飞?
原因1:震动,2:是不是控没信号了?

网友D:
你买到假货电调啦,以前都是100多一个的现在65一个你也敢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飞控调试好未?(个人感觉飞控未调试好,在视频里01:17飞行动作发出警告你无视~~!)

怎么也不管飞控调试的事情吧,明明是电调然了。你说的那地方是转GPS模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一下用什么模式飞?
原因1:震动,2:是不是控没信号了?

失控会返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到假货电调啦,以前都是100多一个的现在65一个你也敢买啊,

这JB电调不是降价了吗?会有假货?

网友:
如果排除电调质量问题的话,个人看最大问题是电调安装不合理,扎带绑太紧或者位置不对,导致电调短路,电调安装一定要垫软垫片,扎带不能过紧,最好是炸带下面也垫一些软的东西最好

楼主:
前面买成100,燃的这一起买成69一只,假的???

楼主:
燃烧后看图片扎带绑的位置应该没问题的,燃烧后扎带都还好好的,就是说扎带处没有短路迹象,还是比较怀疑电调的质量,温度较高。

网友:
楼上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
电调问题

网友:
怎么炸这么惨?

网友E:
不会吧,电调是空中烧了的么?还是落地造成的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电调是空中烧了的么?还是落地造成的短路?

肯定是空中燃烧撒,落地电池跑一边去了,没电力电调是不会继续燃烧的。

网友:
电调烧毁了,要么电调跟电机配合问题,要么就是你电调安装的问题

网友F:
飞到后面,明显机子已经很不稳了,这个时候你赶着飞回来之后的动作都还是很大,如果稍微温和些,可能没到临界值不会发生炸机。不过,这次不炸,以后在人多的地方炸了那就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到后面,明显机子已经很不稳了,这个时候你赶着飞回来之后的动作都还是很大,如果稍微温和些,可能没到临 ...

呵呵,这次虽然损失不小,但是早炸比迟炸来得好,就怕伤人就不好了。之所以急着迫降那片烂空地就是怕掉路上炸人或车。另外这JJ夜间试飞好几个起降都没事,炸鸡是白天有太阳的情况下,估计电调质量还是问题大了些。以前的铂金30A白天起降长航时飞行都没事的,现在的不敢用了,丢一边了。再说电调的热缩管黑色的吸热应该也有关系。

网友G:
4轴伞折JJ是什么机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4轴伞折JJ是什么机架啊?

猛禽机架

网友G:
你是在猛禽航模旗舰店买的?   伞折800四轴机架?

网友H:
听说4个电调会有一个很烫,我想应该就是冒烟的那个吧。导致炸机的因素太多。楼主精心的选材认真的装配……,别难过了!新机架真好,希望给楼主带来更多快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这次虽然损失不小,但是早炸比迟炸来得好,就怕伤人就不好了。之所以急着迫降那片烂空地就是怕掉路 ...

温度高了肯定有影响!有一次我飞的时候,室外温度接近40度,也是非常暴力飞,在最后即将降落的时候炸了,还好高度不高,而且靠墙掉下来的,损失很小。看来夏天高温天气飞一定要非常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在猛禽航模旗舰店买的?   伞折800四轴机架?

深圳的一家店铺买的,恩伞折800四轴机架。就云台不太好挂载,我现在这样挂载的话,刚刚改用17的桨叶,风力影响云台,准备改下中央挂载试试,还的搞成可拆卸的,要不伞折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听说4个电调会有一个很烫,我想应该就是冒烟的那个吧。导致炸机的因素太多。楼主精心的选材认真的装配……, ...

谢谢,其实我不难过的嘿嘿,反倒有点高兴,幸好没伤人啊,万幸。收尸就飞伞折机架去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度高了肯定有影响!有一次我飞的时候,室外温度接近40度,也是非常暴力飞,在最后即将降落的时候炸了, ...

我也感觉室外温度高是肯定影响飞机稳定性的,电调类产品最好加散热并且安放在螺旋桨下较妥。

网友:
s摔得好惨哦,都冒烟了。心痛

网友:
没炸水里,幸运啊

楼主:
这么大的代价=好盈铂金30A不可信

网友:
慰问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答正确,好赢铂金30A配朗宇4110S居然一只电调燃烧,配了好几个配置第一次遇到。现在我是不敢再用30A的 ...

试一试好盈的天行者40A。
把 Futaba 头中间的红色电源线挑出来,用一个单独的3A BEC给飞控供电。

天行者用的是 85u03gh N-MOS 管,而铂金有一半是 P-MOS 管。
如果不考虑BEC,硬件上我感觉天行者比铂金好。
天行者用直流电源在 30V 供电条件下长时间测试过,没有烧坏过。

软件方面建议刷 BLHeli,否则暴力一点儿会炸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试一试好盈的天行者40A。
把 Futaba 头中间的红色电源线挑出来,用一个单独的3A BEC给飞控供电。

刚刚装机用到好盈乐天40A(不敢用30A的了),直接校正油门行程就使用还不错,连续测试几天暴力飞刚刚安心的上了云台。

网友:
听电机的声音就不正常,感觉断断续续的声音

网友J:
电调问题,好盈的还怎敢让摩友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调问题,好盈的还怎敢让摩友相信!

呵呵,反正我是再也不敢用铂金30A的了。要用也至少的40A当30A的用吧,出问题了联系厂家也只会认一只坏掉的电调钱的,其他的损失他们不管。另外还得把烧掉的电调发回,算了认栽了,也不换了。

网友K:
云台是不是飞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云台是不是飞越的?

是的飞跃2轴,还不错。主要是搞了2个3轴的都不尽人意,还是比较出名的品牌,暂时不点名,望厂家修改好。

楼主:
这次炸鸡飞跃云台还没有调试好的,后面换成原来的飞跃650机架后调试满意。

网友L:
跟我情况一样!  我总结的是不能用扎带!  你的没着火只是冒烟,我的都着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跟我情况一样!  我总结的是不能用扎带!  你的没着火只是冒烟,我的都着火了!

捆扎带的地方恰恰没事,并且是燃烧了哦。

网友:
带了云台晃动的还这么厉害,明显的是带病飞行啊,这状态要立马降落查明原因,避免炸鸡~

网友:
听声音 中间好像就有停转 。

网友(2014-10-29):
电调质量问题

楼主:
回答正确

网友:
我买的成品机思凯利Freex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电调问题空中翻滚炸机两次了,而且厂家拒不保修…

楼主:
电调引发的炸鸡厂家只承认换坏掉的电调,我都难得发回去。***没道理。

网友:
你的电调用这么大的扎带还在不平的地方绑,震动大,电调线路板可以裂了

网友:
万幸,没掉水里

网友M:
还好能捡个尸体,要是掉水里就啥都没了

网友(2014-11-28):
又是铂金。。。。

网友N:
惨啊!节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