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 飞控中算法是用的什么语言呢

楼主(2014-09-25):
如题 请教 多谢多谢

网友A:
首先纠正一下,不是语言,是算法,语言的话,一般看你用什么主控,8位的AVR哪C语言就够了,32位的STM32之类的用C#或者C++之类的进阶语言,而算法,好多种,我就知道一个PID,其他不知道了

网友B:
看你用什么做主控。。。如果是mcu的话 只能c c++ 如果是高级点arm 可以上linux 安卓 可以用java c c++    如果是x86 可以上windows 可以在matlab撸算法 也可以c# c++ c java 不过在x86 最好用matlab写算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纠正一下,不是语言,是算法,语言的话,一般看你用什么主控,8位的AVR哪C语言就够了,32位的STM32之类 ...

不要误导  stm32不能用c# stm32是arm  不是x86 x6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导  stm32不能用c# stm32是arm  不是x86 x64

额……是我错了,C#是拿来给MCU写上位机程序的,最近都在帮朋友写东西,满脑袋的C#……

网友:
语言不是问题,算法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纠正一下,不是语言,是算法,语言的话,一般看你用什么主控,8位的AVR哪C语言就够了,32位的STM32之类 ...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什么做主控。。。如果是mcu的话 只能c c++ 如果是高级点arm 可以上linux 安卓 可以用java c c++     ...

多谢

网友C:
最原始的kk飞控是用汇编写的,主流的mwc apm之流是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原始的kk飞控是用汇编写的,主流的mwc apm之流是c

多谢了,回答很简洁,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