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接收器,怎么都对不上码求解

楼主(2014-09-25):
我的RX601华科尔的,就正常使用的,前几次就对码很困难,clear 好几次外加插拔插拔好几次,然后对拼采对上,对上都不敢拔电池,生怕 把电池就丢失了,然后就  这样个情况,过些天玩,接上了,然后自己断开,只听见 电机嘟嘟嘟,又连上了意思,擦擦
然后断开,又连上了,我干脆拔掉重新,连接好了没问题,
   现在干脆都连不上了,正常的连接方法我都试过了,短路什么什么,牙签CLEAR什么的,  灯就是闪烁 连不上。
我拆开 来看看用  前辈说的万用表 电阻档测试, 天线也通的  也没断裂或者 脱焊,怎么回事,
求大神 ~~~~真不行这个接收器估计就进垃圾桶了,T.T求教。

照片的线头被我拉点  为了万用表测试的。
               灯就一直闪烁 闪烁,要是真坏了 那也死心, 求大神~!!!

网友:
华控问题多多啊

网友:
把ID关掉试试

楼主:
固定ID 根本就没开吧,默认都是禁用的

网友:
华科尔最好是固定ID这样开机自动就对上了

网友A:
我告诉你吧   开控 马上接受通电   然后推油门    滴滴滴    配对成功   拔电池    OK了

网友B:
有可能是电调插头问题,T插接触不良

网友C:
楼主正解...刚入模的时候.我也考虑华控,后来还是选择了J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正解...刚入模的时候.我也考虑华控,后来还是选择了JR

JR?真有钱啊!

网友D:
接收机对码和电机电调无关的,清除以前记录:短路通电,断电拿开短路线,先开遥控器,马上接接收机电源,就可以看到接收机灯常亮,这就是对上了,我的RX703 RX1002和D7E F7都很正常,对上后不管先开控还是先开接收机都能自动对上,稳定的话还是设定固定ID,刚开始我也不懂,也是看着就烦,后来一切都很顺利了。

网友D:
还有就是遥控器都打到最低位

网友:
希望这些对楼主有用吧

网友B:
补充一下,rx601清除固定id的方法不是插对码线,而是按着正面的一个小开关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吧   开控 马上接受通电   然后推油门    滴滴滴    配对成功   拔电池    OK了

这位大哥是在误导人家吧,我想说 ,楼主这方法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吧   开控 马上接受通电   然后推油门    滴滴滴    配对成功   拔电池    OK了

我是马上的啊,几秒钟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电调插头问题,T插接触不良

我别的 电调和电机 也一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对码和电机电调无关的,清除以前记录:短路通电,断电拿开短路线,先开遥控器,马上接接收机电源,就 ...

这不就是正常操作么,我也这么操作过一个个短路过来了不行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遥控器都打到最低位

这个肯定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rx601清除固定id的方法不是插对码线,而是按着正面的一个小开关加电

对呀, 那个clear, 的小圆纽  我按着 的 然后加点,慢闪  放掉快闪。然后  开控   接电  对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6352&extra=     请看这里

接收上面有个小微动按钮   这我知道啊,没用- -

网友:
方法不对

网友B:
对码的时候先接收通电在开控

楼主:
哪里方法不对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码的时候先接收通电在开控

这样更不行了,要不我试下,一般都是先开控在 通接受电, 不然 也危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收上面有个小微动按钮   这我知道啊,没用- -

有用的啊,得先用牙签顶住按钮,然后再通电才行 ,顺序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更不行了,要不我试下,一般都是先开控在 通接受电, 不然 也危险

对码的时候要接收机先进入对码状态然后发射机发出对码信息才能对上,另外发射机那边的固定id一定要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码的时候要接收机先进入对码状态然后发射机发出对码信息才能对上,另外发射机那边的固定id一定要清除
...

我没设置过固定I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用的啊,得先用牙签顶住按钮,然后再通电才行 ,顺序很重要!

我来  说下顺序,    先不开控, 牙签顶住 按钮,  插电池,手放掉,     然后 拔掉 电池
第二部, 开控    随即马上接电池    ok(可惜我的接收器依然***闪烁没接通)

楼主:
应该什么方法,大神求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来  说下顺序,    先不开控, 牙签顶住 按钮,  插电池,手放掉,     然后 拔掉 电池
第二部,  ...

先通电,随即开控,开控后不要动摇杆,在跳频搜索的话,微调那里显示是在闪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通电,随即开控,开控后不要动摇杆,在跳频搜索的话,微调那里显示是在闪烁的。

然后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来  说下顺序,    先不开控, 牙签顶住 按钮,  插电池,手放掉,     然后 拔掉 电池
第二部,  ...

错了,是用牙签顶住开关,接收通电,牙签放开,遥控开机
不能拔电

网友:
没用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了,是用牙签顶住开关,接收通电,牙签放开,遥控开机
不能拔电

我再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了,是用牙签顶住开关,接收通电,牙签放开,遥控开机
不能拔电

行了,嘟嘟嘟嘟  成功,  不过 几秒后 接收器又开始 闪烁了 ,再用这办法重试也没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行了,嘟嘟嘟嘟  成功,  不过 几秒后 接收器又开始 闪烁了 ,再用这办法重试也没用了

希望破灭,奔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行了,嘟嘟嘟嘟  成功,  不过 几秒后 接收器又开始 闪烁了 ,再用这办法重试也没用了

你看看是不是控的功率设置成最低了,如果是的话在家里wifi干扰的情况下可控距离就只有30~40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控的功率设置成最低了,如果是的话在家里wifi干扰的情况下可控距离就只有30~40cm

功率没动过, 默认就是最高的,而且我是D7E  不过D10也试过了,我这距离 估计只有几厘米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功率没动过, 默认就是最高的,而且我是D7E  不过D10也试过了,我这距离 估计只有几厘米吧

会不会和炸鸡 摔坏有关系,不过外观看不出摔了。  新买回来的时候 一下子就对拼对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没动过, 默认就是最高的,而且我是D7E  不过D10也试过了,我这距离 估计只有几厘米吧

d7e没改的话功率很低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没动过, 默认就是最高的,而且我是D7E  不过D10也试过了,我这距离 估计只有几厘米吧

有条件的话换个接收试试,两个控都这样应该不是遥控的问题,我6个接收都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e没改的话功率很低的

D10也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的话换个接收试试,两个控都这样应该不是遥控的问题,我6个接收都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换接收器没问题, 所以我说 是接收器 坏了,可是我也没怎么他,不知道哪里坏了。  都好好的也没裂开 断了,就坏了郁闷,都不知道 坏在哪里

网友:
我的也是楼主的问题,1002的接收。要清楚id后再固定id才可以,而且好像有时候与电池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接收器没问题, 所以我说 是接收器 坏了,可是我也没怎么他,不知道哪里坏了。  都好好的也没裂开 断了 ...

拆开看看,通常是焊点开烈,补一下就好了

网友E(2014-11-04):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39705論壇老鳥wscjfzf發的,將之轉貼。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首先清除固定ID,,不管你有没有设置过,请看一下固定ID里面有没有数字~~~有就清掉

然后按着接收上的微动上电,,然后松开微动,,可以看到红灯快闪,,,然后开控~~~如果刷了固件,,就之前先开控,然后这里按初始化的按键(我用的D10,不知道7E是不是这样的,不太确定,没用过)

网友F:
你要确定是否刷了固件,这个很重要,,对频的方法不一样,,看我上一贴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确定是否刷了固件,这个很重要,,对频的方法不一样,,看我上一贴发的

确定 没 刷,    我已经拿去返厂了,谢谢关心

网友G(2015-02-06):
有可能是电调插头问题,T插接触不良,很可能是电池插头,也可能是油门微调不够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电调插头问题,T插接触不良,很可能是电池插头,也可能是油门微调不够下拉

很久以前的事情啦,接收器确实坏了,返厂修了,反正修好了  怎么修的他也没透露。

网友:
先清除了,再堆码,看优酷视频,有具体的视频。

网友:
捞分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