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油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4-09-25):
请问我的90汽油直机,装的是小G260PUH
发动机
,高速针1.6圈,低速1.3圈,现在问题是飞完下来收油门后发动机转速还是很高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调?另外假如发动机息火后再启动(发动机还是热的),转速也是异常的高,只要等发动机凉下来再启转速就正常,这个怎么调?还有个现象是启动后烟还大的,飞一阵后就没什么烟了!H=1.5-1.6,L=1.2-1.3。

网友A:
加浓混合气试试

网友B:
机子散热问题,先天问题,没办法的,小松用在这机子上很容易拉的,楼主注意,可以再开大一点副油针,H:1.75, L: 1.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