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futaba T8J怎么对码?百度搜不到~晕

楼主(2014-09-25):
如题。T8J的控借给别人用了几天。拿回来了跟我的接收机对不上了。。。百度了半天找不到~~

给个链接也行啊~谢谢!

网友A:
开控  按住接收的按键上电  等绿灯亮了就可以松开了  断接收电

网友:
你是什庅接收机。t8j需用R2008sb  S-FH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控  按住接收的按键上电  等绿灯亮了就可以松开了  断接收电

谢谢!回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