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一个250四轴,不知道gopro能不能装上

楼主(2014-09-25):
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硬挂可以,上云台就够呛!

网友B:
前部突出 单独设计个小减震平台 云台就算了.. 舵机云台 也至少要400以上才用得上

网友C:
硬挂可以,减少航时

网友D:
增加100克重量, 能飞但是很吃力, 续航时间短很多. 不推荐.

网友E:
250轴距干嘛要搞的那么重

网友F:
想要方便的话可以用折叠的机架。

网友G:
250太小了

网友H:
一个fpv摄像头才几十块

网友I:
可以可以 就是炸鸡就完蛋 老外很多250机架很多都用GO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