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切模式掉高

楼主(2014-09-25):
新组了套四轴。 稳定30%油门就可以悬停。这时候切定高模式疯狂掉高。因为定高模式飞控50%油门左右悬停。30%没有达到飞控预设值。

这个参数在哪里改?

网友A:
厉害,百分之三十,定高试试油门多少才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百分之三十,定高试试油门多少才稳定啊

定高模式大家都是40-60悬停

楼主:
就是想把定高模式改为30-35悬停就好了

网友B:
设一下遥控器油门行程,再重新做 APM 的遥控器校准试试。

或者直接在定高模式下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一下遥控器油门行程,再重新做 APM 的遥控器校准试试。

或者直接在定高模式下起飞。

跟遥控器和油门行程没关系。我的四轴3050g 4114电机 6S,确实30%油门可以悬停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遥控器和油门行程没关系。我的四轴3050g 4114电机 6S,确实30%油门可以悬停很正常

不是电调行程,是指遥控器的,在 Futaba 遥控器里面是 End Point 选项。

还有第三种方案,如果电调能刷 BLHeli,把油门中立点位置设置一下也可以试试。

网友C:
好像参数里可以设置,具体忘了,搜一下,应该搜althold可以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调行程,是指遥控器的,在 Futaba 遥控器里面是 End Point 选项。

还有第三种方案,如果电调能 ...

谢谢大神提供方案,电调是乐天40,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参数里可以设置,具体忘了,搜一下,应该搜althold可以搜到

头像有点掉帧阿。头像有出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像有点掉帧阿。头像有出处吗

?v=tbs
具体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在APM的参数里调整定高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APM的参数里调整定高中立点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识。求问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识。求问怎么调?

在完全参数列表里吧,最好不要调整。而且你30%油门就能起飞,本身就是动力过强吧,不利于稳定啊

网友E: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说定高稳定后再移动时特别是大幅度移动时掉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说定高稳定后再移动时特别是大幅度移动时掉高吧

没理解我意思喔!

网友:
不会时看WIKI也分不清主次,现在看就非常清晰了,我最近几次还在纠结多大油门起飞,眼观55%,原来这样看多大油门起飞呀,我只在LOG中看过震动,APM要想整明白点,还要下很大功夫呀!参数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理解我意思喔!

这回看懂了
我的差不多也是30%悬停,也会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