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难道没有水平尾翼就飞不起来?

楼主(2014-09-25):
F16炸鸡好久了,这几天心血来潮,改成这样了。怎么飞不起来呢?飞的时候重心也对,动力是4S电池  70mm涵道。有什么地方没有改到位?大侠们指点下?

楼主:
用的是三角翼混控模式

网友A:
重心前移,后起落架前移,再用飞翼混空就能飞了。另,不改变后起落架位置手抛能起飞,但不可能滑跑起飞

网友B:
飞不起来是因为f16机身比较长,质量分布较散,而且副翼比较靠近机身中部而不是尾部,所以作为升降舵控制俯仰力矩不足

网友:
没有水平尾翼做安定面,飞机飞不起来

网友:
建议你去科普一下飞行原理

网友C:
升降舵除了有控制飞机的用处还有气动配平的作用,失去了升降舵后飞机的物理重心和气动重心不在同一点自然无法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不起来是因为f16机身比较长,质量分布较散,而且副翼比较靠近机身中部而不是尾部,所以作为升降舵控制俯 ...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不起来是因为f16机身比较长,质量分布较散,而且副翼比较靠近机身中部而不是尾部,所以作为升降舵控制俯 ...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降舵除了有控制飞机的用处还有气动配平的作用,失去了升降舵后飞机的物理重心和气动重心不在同一点自然无 ...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前移,后起落架前移,再用飞翼混空就能飞了。另,不改变后起落架位置手抛能起飞,但不可能滑跑起飞

就照你说的办,在试试。

网友:
垂尾前移,然后把屁股切了,再把起落架往前改。

副翼太靠近重心以及后起落架,滑跑根本无法压下机尾抬起机头

网友:
我也是建议把尾巴切了试试。那样应该可以了。

网友:
还有这么改的,见识了,不过建议再改彻底些,加鸭翼,屁股切掉一些,就成鹰狮--歼十前身了,应该就可以飞了。

网友:
翼容量减小了,你的升降舵不够,还有重心,翼型发生变化重心随之而变,之前的翼型前后其实都有升力,后部升力杠杆作用消失那么还是按照原先重心配的话不行的,

网友:
我也有此机,怎么也不会把水平尾翼炸没了!我的水平尾翼都炸了成3块了,粘好继续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