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wc 无头模式 正確操作方式

楼主(2014-09-25):
求 mwc  无头模式 正確操作方式..試了幾次无头模式..都不大靈光  請大俠們指點..
gui調試中 打開 无头模式(第5ch)轉動機身及油門變化是正確的.但實際上場飛行中打開5ch 好像沒效果?
是要在解鎖前先打開 无头模式?或飛行中打開?
有什地方是我沒注意到的?

网友A:
无头模式实际操作是用处不大:
1。上电时的朝向要记得,那就是前方方向,操作者的身体跟着固定,飞行时移动头部去跟着飞机。
2。当飞行器移动到操作者的左/右 同侧时,别把身体转向左/右侧,不然你的操作方向会跟着乱,而迷舵。
在纸上先画画看关系就会明白。
最好还是不要用无头功能,飞航线一点帮助都没有,只是添乱。
多轴已经很好练出四面停旋,还是好好把基础练习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头模式实际操作是用处不大:
1。上电时的朝向要记得,那就是前方方向,操作者的身体跟着固定,飞行时移 ...

主要玩飛控~不弄明白不干心..且離視線太遠時返航還是有幫忙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