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977舵机抖动

楼主(2014-09-25):
飞的很少的一架977,六轴以前一切正常,这两天开控后,舵机抖动的厉害(没有起飞!),一关控,舵机就不抖了,请问是舵机坏了,开始有其他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A:
换另一个舵机试试。如果不抖了;这个舵机换齿吧!

网友B:
小机的舵机好像都有这样的情况,在我看来很正常,天天飞没事,如果闲置时间长些,舵机必抖!话说拆舵机清洗电位器太考验人的耐性了,想省米,楼主就动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另一个舵机试试。如果不抖了;这个舵机换齿吧!

网友C:
不扫齿的话就拆舵机清洗电位器吧,顺便把电位器的压簧压力调大些

网友:
建议还是换个舵机看下,先排除看下是舵机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扫齿的话就拆舵机清洗电位器吧,顺便把电位器的压簧压力调大些

嘿嘿,这个复杂了,我这个菜鸟做不了!!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话,倒可以死马当活马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机的舵机好像都有这样的情况,在我看来很正常,天天飞没事,如果闲置时间长些,舵机必抖!话说拆舵机清洗 ...

拆了搞搞倒不是为了省米,学习学习也很重要!问题是怎么拆,怎么洗,有照片或者视频参考么,搞坏也无所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嘿嘿,这个复杂了,我这个菜鸟做不了!!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话,倒可以死马当活马搞搞!

好吧,我找找旧舵机过程拍些图片分享给大家,基本上可以解决不扫齿引起的抖舵,待机舵机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找找旧舵机过程拍些图片分享给大家,基本上可以解决不扫齿引起的抖舵,待机舵机响的问题

谢谢啊

楼主:
现在飞飞,好象又不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