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H4,起落2次问些问题,坐等大神解答。

楼主(2014-09-25):
1.GPS模式下,往前飞,松杆后惯性很长,往后时惯性很短。调过感度,开到我能调的最大(泡泡老师的视频,开到150调感度。最大是300出头),飞机竟然没抖,结果还是这情况,前惯性比后退距离上差了3倍。(P.S.我在姿态模式下感度开到220机开始抖。)

2.逆时针转时,松杆会往逆时针方向继续转一点。奇怪的是,往顺时针方向转时,松杆后会立刻停下来,并往逆时针方向回一点。(回的角度和时间都比前者短)。我在调参软件上,看过,中位已经被调整到中间了。

3.这个问题好像之前有人说过,我的1号3号电机比2号4号电机热10度左右。

网友A:
呵呵、和我刚刚开始的差不多
电机座不平到至的
自己在慢慢的调整一下吧
我的现在比较满意了对角电机温度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我的感度是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和我刚刚开始的差不多
电机座不平到至的
自己在慢慢的调整一下吧

非常感谢,要是我找到斜的电机,应该怎么调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要是我找到斜的电机,应该怎么调整呢?

用水平气泡就可以了

先确定地面是水平的

然后机架水平

再到电机座看看是哪个歪了

扭松然后把水平气泡放这上面
扭水平然后上紧、就重新基础校准高级校准
就可以去试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水平气泡就可以了

电机只要垂直方向平行就行了吧。H4好像轴本身就是往下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只要垂直方向平行就行了吧。H4好像轴本身就是往下垂的

反正我就是按图上这样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就是按图上这样调试的

好吧,感谢你的耐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感谢你的耐心

要不你就继续等大神,我只能说我是菜鸟
随便玩玩的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就继续等大神,我只能说我是菜鸟
随便玩玩的级别

大神不削回答这级别的问题也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