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请教下关于fpv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4-09-25):
请问下FPV显示器都有什么要求????为什么偏要是雪花屏  蓝屏为什么不行?蓝屏和雪花屏是不是驱动电路不一样?

网友A:
蓝屏和雪花屏和电路有关,蓝屏是因为信号强度减弱后直接把雪花的弱信号变成蓝屏了,这个功能有点像对讲机的静噪功能,而FPV使用距离较远时,图像出现雪花后,可以提醒操纵者距离快到极限了,如果这时候有蓝屏功能的电路起作用时,直接把“雪花”图像变成蓝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屏和雪花屏和电路有关,蓝屏是因为信号强度减弱后直接把雪花的弱信号变成蓝屏了,这个功能有点像对讲机的 ...

哦哦看来确实与驱动电路有关,那估计就不能用蓝屏的了,看来那种crt监视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看来确实与驱动电路有关,那估计就不能用蓝屏的了,看来那种crt监视器还是可以的

crt监视器体积庞大,电压220V,不能携带外出,有的还没有视频输入接口(没有这个接口就无法接图传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t监视器体积庞大,电压220V,不能携带外出,有的还没有视频输入接口(没有这个接口就无法接图传接收机 ...

前一段时间收的sony寻像器12v接入用3s电池就行已经找好视频和电源接口成功接线这个可以就是将近5斤

网友A:
这个是彩色的么?你用电池工作一下看能工作多长时间,或者工作时测一下电流多大,如果充电一次工作时间够长的话,也可以用,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彩色的么?你用电池工作一下看能工作多长时间,或者工作时测一下电流多大,如果充电一次工作时间够长 ...

黑白的以前摄像机的寻像器,用了一个不行的3s2200用最大的亮度将近20分钟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黑白的以前摄像机的寻像器,用了一个不行的3s2200用最大的亮度将近20分钟应该可以

这个估计在户外看不清楚,亮度不够,不信你拿出去试试看还能看到图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在户外看不清楚,亮度不够,不信你拿出去试试看还能看到图像不。

亮度对比度都可以调节能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