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EVO漂移

楼主(2014-09-25):
      S800EV0机架+WKM 不过把原厂桨换了 用的是副厂的1555固定桨 10000MH的电池 整机6.2KG 感度170 170 170 120 120   用的GPS模式 无风环境 机身随机左右平移 就像是用姿态在飞行一样 反方向打舵有可能就停的下来 但是有不稳定 小范围移动 还没有我另一架680PRO机架稳定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估计是指南针问题?

网友:
又或者是卫星不到8颗以上会出现这种类似情况。、

网友A:
确定卫星够?磁罗盘校准了?

网友:
楼主您好!请问你当前的GPS模式下卫星数为几颗?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因为有一段时间没飞了 所以还特别把指南针校正过 卫星数8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卫星够?磁罗盘校准了?

因为有一段时间没飞了 所以还特别把指南针校正过 卫星数8颗 不过用的是副厂的1555固定桨 有可能在桨平衡方面不是很好 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有一段时间没飞了 所以还特别把指南针校正过 卫星数8颗 不过用的是副厂的1555固定桨 有可能在桨平衡 ...

有影响,但不至于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但不至于这么大

那就搞不懂了 我的一架680PRO用的也是这个固定桨 但是稳定的很 用的也是WKM的控

楼主:
大疆技术喊把原来的桨又换上去看一下 但是我觉得原厂桨的效率不高啊 原来空载10000MAH的才飞8分钟就下来 现在用1555的固定桨还加了两个5000MAH的电池都要飞12分钟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