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APM 6MGPS LOITER失控原因

楼主(2014-09-25):
在炸机之前,觉得6MGPS挺好的,因此在APM之后的Pixhawk,隔了几个月也从某宝同一家店,单独买了同款6MGPS配套。二个月前航拍,起飞后不久就切入了LOITER,前十几秒还算正常,突然迅速漂移,快完蛋时切自稳救起,可想而知后来是定高手抖着拍完。。重新刷了固件之后,没有好转,一次在100米高空RTL,发现目标急速漂移,切自稳降落。一直没有怀疑GPS有问题,因为用在Pixhawk飞控上一直没有问题。也想这就是传说的APM的通病吧。后来APM改用6H GPS,感觉好多了。可还是不放心因为Pixhawk飞控还用着6M
问题1:分析最近的APM数据,在起飞后1分钟GPS一直故障状态,可飞控显示是蓝灯常亮,OSD显示的卫星颗数一般都有9-13颗。
可能的原因:APMOSD上显示的卫星颗数并不是锁定的卫星颗数,只是搜索到的卫星颗数,这个玩过导航的模友都能理解。所以起飞后一分钟GPS一直处于故障状态,
问题2APM 6MGPS不故障的情况下RTL为什么失败。
可能的原因:GPS受到移动基站的干扰或者机架的大电流干扰(大风时),短时失效。
问题3Pixhawk6M GPS为什么没有问题。
Pixhawk6M GPS时,通电后卫星锁定很慢,一般都要3-4分钟才绿灯(APM一般30秒内蓝灯),此时OSD上显示的卫星颗数最多也仅仅5-6颗,由此可见Pixhawk的卫星数据是实在的。
3-4分钟的锁定锁定时间有异常,判断GPS热启动有问题,热启动有关系的就是记忆电池!拆开GPS测量MS621FE电压仅1.6V,正常应该在2.8-3.0V之间,GPS通电检查充电电压正常,判断MS621FE失效。检查Pixhawk用着的6M GPS 记忆电池也失效。同一家某宝店铺的6M GPS存在同样问题,也许是使用了劣质电池
所以当你发现的APM  LOITER失控时请检查GPS的内置电池。

网友A:
言下之意是买回来自己换个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我只能说呵呵

网友:
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
所以当你发现的APM  LOITER失控时请检查GPS的内置电池,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B:
    我去,福禄克啊,有钱淫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言下之意是买回来自己换个电池就可以了?

都应该测一下记忆电池电压,这个一直被我们忽略,总觉得可充电锂电没有问题。

网友:
留个记号 现在也是用的apm

网友C:
APM的GPS真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福禄克啊,有钱淫啊哈哈

你没注意到HP6632A?

网友:
或许是电子罗盘,楼主换GPS的时候也一同换了集成在GPS上地电子罗盘

网友D:
所以当你发现的APM  LOITER失控时,应该去掉电池,
零度的GPS里就是没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的GPS真奇葩。。

目前3.15的固件,GPS的计算方法应该有问题,6H也不一定能避免,也许只有3DR标志的GPS才符合他们的要求。。。也就是说只有锁定之后的数据才下传至APM。

网友E:
这个电池品质真的不行,我有个gps改了参数,拨电再接又回复先前参数,用电压表量了,只有1.xV ,钮电池一般都3V没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当你发现的APM  LOITER失控时,应该去掉电池,
零度的GPS里就是没电池的,

去掉电池也行么?那电池就是能让热启动快点 没别的作用了嘛 泡泡哥

网友F:
都失星了還設 RTL 不是自找麻煩嗎?
請參照失星保護設定項目設定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battery-gps-and-gcs-failsafes/

网友G:
呵呵,顶楼主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当你发现的APM  LOITER失控时,应该去掉电池,
零度的GPS里就是没电池的,

零度的GPS使用的是EPROM,不需要外部电源保存最后一次的数据,缺点是速度慢,就像U盘,优点是稳定。和我所说的GPS不是一回事,电池是必须的,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池品质真的不行,我有个gps改了参数,拨电再接又回复先前参数,用电压表量了,只有1.xV ,钮电池一般都3V ...

换电池呗!

网友:
这个问题从没放在心内,貌似也没人提及

网友H:
错了吧..那个电池其实是记录星图的,,为了更快的搜到星而已..失控和那个没啥关系,我的GPS电池都炸掉了..现在时无电池状态使用的
你还是仔细看看errcode 看看是哪种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失星了還設 RTL 不是自找麻煩嗎?
請參照失星保護設定項目設定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batter ...

OSD上看不到GPS故障,星数一直在完美的10颗以上。。。。我已经设置了失星 HOLD ALT,问题是没有失星!原因是GPS内部数据飘移。

网友I:
谢谢LZ分享!这个问题也许从没引起过我们的注意,提了个醒,实际上查故障、找原因,检查板载电池电压的方法,适用于所有带电池的电子设备,上天的电子设备更是如此...

网友F:
引用 楼主:
OSD上看不到GPS故障,星数一直在完美的10颗以上。。。。我已经设置了失星 HOLD ALT,问题是没有失星! ...

可能是小弟誤解了
那如果是如此,那 OSD 上的座標值應該會大幅度更動,建議你調 LOG 出來看看有無此種情形

网友J:
我前段时间也有一次因为gps出问题在测试RTL的时候飞机全速往一个方向冲。。。赶紧切自稳全油门拉起来安全降落。之后看日志发现gps failure。

网友:
osd的gps图标有闪烁和不闪烁,我一般看到6颗星,并且图标不闪烁才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错了吧..那个电池其实是记录星图的,,为了更快的搜到星而已..失控和那个没啥关系,我的GPS电池都炸掉了..现在 ...

在写这个帖子之前,我研究过你说的问题包括ERR CODE,也谢谢你!如果没有电池,GPS每回都会从米国搜到天C,你说是不?我买的是印度产的芯片,所以每回都能看到它从印度搜到我家。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LZ分享!这个问题也许从没引起过我们的注意,提了个醒,实际上查故障、找原因,检查板载电池电压的 ...

谢谢!真的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小弟誤解了
那如果是如此,那 OSD 上的座標值應該會大幅度更動,建議你調 LOG 出來看看有無此種情形 ...

是这样。也许只是飘移50米,但每秒5米的定位速度会吓你一身冷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顶楼主的万用表

顶楼上的头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前段时间也有一次因为gps出问题在测试RTL的时候飞机全速往一个方向冲。。。赶紧切自稳全油门拉起来安全降 ...

如果不动手,就果花钱断换6H,但不是万能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动手,就果花钱断换6H,但不是万能的。

刚刚测了下电压。。才1.01V。。。。6H没有这个问题么?不用电池?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写这个帖子之前,我研究过你说的问题包括ERR CODE,也谢谢你!如果没有电池,GPS每回都会从米国搜到 ...

随意你那问题只是丢星造成的..和电池电压没关系..我的都没电压了..也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当你发现的APM  LOITER失控时,应该去掉电池,
零度的GPS里就是没电池的,

感谢泡泡哥,你是我玩APM的导师!在此深表谢意!敬佩!

网友E:
楼主用那个板本固件?3.2 RC4以上对GPS很苛求,GPS出乱子,不管你已设定在定高模式也会炸,老外有视频看,非得把它检测关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随意你那问题只是丢星造成的..和电池电压没关系..我的都没电压了..也没啥事

说得极是,我也怀疑我那2.8的板,其实就是2.5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刚测了下电压。。才1.01V。。。。6H没有这个问题么?不用电池?

电池真要换!
6H我用了还没6个电池,只能谈直观感觉,南方北面窗户,4楼室内定位(离窗1.5米)定位分毫不差,6M差不多都差个30米。
6H也有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得极是,我也怀疑我那2.8的板,其实就是2.5 的。

2.8 2.5二者的I2C接口位置不同,所用的3.3V稳压芯片不同,一看就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那个板本固件?3.2 RC4以上对GPS很苛求,GPS出乱子,不管你已设定在定高模式也会炸,老外有视频看,非得把 ...

非常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 2.5二者的I2C接口位置不同,所用的3.3V稳压芯片不同,一看就看出来了

谢谢老师!我和他们开玩笑呢!

网友:
山寨飞控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顶楼主的万用表

顶这个哥们的头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真要换!
6H我用了还没6个电池,只能谈直观感觉,南方北面窗户,4楼室内定位(离窗1.5米)定位分 ...

电池貌似黏住了

网友:
电池不负责记录GPS的设置..电池只是存储星图的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注意到HP6632A?

     真没注意,主要是福禄克太显眼了

网友:
万用表 好评

网友:
LZ,首先看到你的万用表比起我的入门级17B真是高大上!
我只说关于GPS本身的问题吧。
关于后备电池(或电容),ublox的datasheet是这样描述的:

SII MS621FE FL11E 后备电池,充好电后的正常的电压范围:

一般电池都通过3.3V+二极管来充电,正常充满应该有3V左右(通电时间足够久的话)。
根据以上的情况,关于你的GPS电池,电压在1.6V时应该可以正常维持热启动功能,也就是GPS断电后一段时间内应该可以保存星历,这样再通电后,没有理由几分钟才能显示已锁定。
所以个人认为:
1. 电压足够但不能热启动;
2. 电池无法充电到标准电压范围:
可能GPS有故障或者GPS板子设计问题,甚至有可能是采用了山寨GPS模块造成的。
据我所知很多厂家锁采用的GPS模块并非ublox原装,而是国内山寨厂买ublox芯片自己做出来的兼容模块,或者其他非原装货源。

另外LZ的GPS是靠飞控自动设置参数还是预设好的参数呢?

有兴趣可以多换一些不同家的GPS来比对一下
比如我们克瑞斯的产品,哈哈哈!

网友K:
前段时间也出现这个问题:上天后立刻切悬停,漂的十分厉害,开关几次或者自稳飞一阵后就没啥问题,一直以为是因为gps在高楼附近使用,高楼造成gps信号紊乱。没想到是因为这个电池问题。lz能否具体解释这个热启动和这个电池的关系,不是太懂。
另外用fluck当模型工具的人必须是土豪

网友:
记号,以后要多注意这个GPS的状态了。

网友:
因素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前段时间也出现这个问题:上天后立刻切悬停,漂的十分厉害,开关几次或者自稳飞一阵后就没啥问题,一直以为 ...

1.贴子里模友多次提到星图概念,我简单解释一下:星图是个图形化概念,用软件提取GPS数据形成,把地球半圆展开成一个平面的圆,理论上有18颗左右的可视卫星,每颗卫星的信号强度用柱状图显示,GPS通过计算确认卫星信号是否“真实”,确认后显示绿色锁定。
2.在PM软件中,地图的下面状态栏有一个数字会随着卫星锁定的颗数的增多而减少,但实际上我们不会都带着笔记本去飞。APM只要收到系统默认的6颗卫星不管锁定与否,蓝灯就长亮。这就要我们人为的延长搜星时间,比如设置成9颗后蓝灯长亮,实际测试没有用。
3.如果你每次飞后,在室内首次用PM软件连接APM,PM地图将会显示你最后一次的飞行地点,恭喜你,你的GPS不错。只要有1、2次不行,就要注意了,你的GPS无法保存最后一次的飞行位置(和GPS通电时长有关,电池临界故障情况下)。同一个地点再次起飞时就要花3-5分钟时间重新定位,这就相当于“冷启动”,同一个地点用上次飞行保存的数据几秒钟就能定位相关于“热启动”。
以上是形象描述,术语不准,具体请GOOGLE。

网友:
引用 楼主:
1.贴子里模友多次提到星图概念,我简单解释一下:星图是个图形化概念,用软件提取GPS数据形成,把地球半 ...

看锁定是否良好还有一个参数HDOP的参数..那个越小标示锁定状态越好..不是单纯的看星数

网友L:
那个电池不是起保存数据的作用?让搜星更快?我原来不用那个纽扣电池也飞过,没有问题啊?那个电池还有其他作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L:
那个电池不是起保存数据的作用?让搜星更快?我原来不用那个纽扣电池也飞过,没有问题啊?那个电池还有其他 ...

那个纽扣只是记录星图..GPS的设置不靠电池记录...所以没有电池是无所谓的..最多也就定位慢一些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个纽扣只是记录星图..GPS的设置不靠电池记录...所以没有电池是无所谓的..最多也就定位慢一些而已

对,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表现为起飞后大约1分钟左右GPS会急速漂移,所以一般都是用ALTHOLD飞到一定高度才切GPS模式。
楼主换电池后效果如何?有效果的话有推荐的店购买电池吗?电池是直接拆下的还是需要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H:
错了吧..那个电池其实是记录星历的,,为了更快的搜到星而已..失控和那个没啥关系,

网友:
楼主的表真心不错,我的6M也应该检查一下

网友:
很明显是在炫耀好几千块钱万用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那个板本固件?3.2 RC4以上对GPS很苛求,GPS出乱子,不管你已设定在定高模式也会炸,老外有视频看,非得把 ...

求链接

网友:
关於HDOP数值,做个实测,要达2不难,6颗可用星星便到1.9 5颗在2.5 在飞场用手机搜有多小可用的星,如6颗以上,基本没问题了
下图是在家窗前测的数值,一般在4颗左右,所以都不必优心还有很多炸机理由等着你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 我的4轴 是一次成功的 默认PID的参数 效果非常的好 用的是6H的GPS 精度就是高 目前测试自动返航落地精度在2米以内 定点效果刚刚的

网友:
看完所有的评论讨论。。。忽然发现,自己的OSD 显示的GPS 好多时间都是那 卫星图标在闪烁,卫星颗数还没定下的是时间自己就起飞,这种对飞行是否受影响?因为有时搜到8颗了 卫星图标扔闪烁没停下。 望楼主帮忙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