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977来报个到

楼主(2014-09-25):
明天来个私人完美飞场图

网友:
好看,鼕欢

网友:
977的充电器我已改了,旧插头容易坏

网友:
不错,用六轴练习好四面悬停,再用3轴练习好四面悬停,就能上450了!

网友:
直接上450吧,手感都不一样。貌似450好飞多了。

网友:
977,我喜欢

网友:
顶,嘿嘿,后面够你折腾的,小鸡就是事儿多

网友A:
入977四十天,粗略四面悬停过关,继续巩固,细腻手法中。。。至今大小炸N多次,高速撞地一次。总共损坏2个十字盘和2个尾桨。配件主要是十字盘容易炸坏,其余的配件不用买,十字盘和尾桨多备点就OK了。

另外,控感觉还可以,用不着什么devo加高频头。有devo控,并无加高频头的打算,原厂控足够。。。

楼主:
的确,今天飞了下,锁尾够软,动力够弱以上两点相对于大飞机而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入977四十天,粗略四面悬停过关,继续巩固,细腻手法中。。。至今大小炸N多次,高速撞地一次。总共损坏2个 ...

十字盘反过来把那个连接塑料割掉一点,大小炸无数次,0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