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5.0,在线下载了DJI PHANTOM 的模型,为什么在选择模型里看不到?请大家赐教!

楼主(2014-09-25):
凤凰5.0,在线下载了DJI PHANTOM 的模型,为什么在选择模型里看不到?请大家赐教!

网友A:
这里面没有吗?或者重新启动凤凰试试!

网友:
凤凰里面怎么下载新的飞机?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没有吗?或者重新启动凤凰试试!

我的也是看不到,真奇怪啊

网友B:
我想知道在哪下载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在哪下载飞机

系统里就有个更新,里面可以选择更新场地和模型等,但是更新了之后选择了,很头疼!

楼主:
引用 楼主:
系统里就有个更新,里面可以选择更新场地和模型等,但是更新了之后选择了,很头疼!

已经解决,P版和R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