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V3+Vbar定速设置

楼主(2014-09-25):
昨天发帖凤凰EDGE+VBAR定速初探一文,曾提及好盈铂金V3+Vbar定速效果完美,有朋友咨询相关问题,这里做个简单回答。
模型为GAUI X3 尾皮传
配置:好盈铂金V3 50A 固件版本3.03U
        GAUI 黄Vbar 5.3.4PRO
        花牌2520-1880KV+12T钢齿
        KST315*3+KST505X
        电池花牌1400 45C 瑟福1550 45C 富力1500 40C

V3设置界面(飞行模式选择固定翼模式)。花牌电机可使用15或者18度进角,我设置的是15度。PWM设置为8KHz

电调要接到mini Vbar的RXB接口,定速线(黄色单线)朝上插进RXA

根据自己的控调整通道,注意第一次选择电机后,要点一下重置。

花牌2520是8磁极电机,这里除以2=4。12T电机齿,131T大齿盘的X3。

基本就设置这些内容了,定速感度用的默认30,博士帽里面的小参数适当修改了一下,还没有彻底弄明白,不过效果已经很好了。对于那个小参数的调试有经验的朋友看能否分享出来,谢谢!

最后再回顾一下上海展,哈哈!!

网友:
效果杠杠的!

网友A:
晕,V3自带定速就可以了干嘛还要陀螺的定速

网友B:
和v3原装定速比怎么样!

网友:
好人啊  正准备国庆折腾这个呢

及时雨

网友:
希望能有更详尽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v3原装定速比怎么样!

飞了就知道了,超越V3电调定速效果,不过需要对一些小参数进行调整。我还没完全弄清楚,就不献丑了,呵呵。

网友:
好贴好人好技术。

网友:
盼望lz早日将细节设置公布,到时候我肯定跟风

网友C:
我和你的电调一样,请问一下熄火降落重启时间这一项关闭有什么好处,另外我是蝎子2221的电机2010kv的,我的进角设置为12度频率设置24k你看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的电调一样,请问一下熄火降落重启时间这一项关闭有什么好处,另外我是蝎子2221的电机2010kv的,我的 ...

因为练习系高空熄火降落,所以没有开启。再加上小鸡么,经常容易炸鸡,我担心如果开启,万一炸鸡的时候切了熄火,之后又碰到开关或者时间不到就关闭熄火,电机有可能转起来啊,哈哈。SO,我选择关闭。

2221-2010可以考虑设置5度+32KHz,铂金定速效果跟PWM设置有一定关系,官方建议32。除非你设置为32运转不正常,否则建议你保持默认的32。

另外进角如果设为蝎子官方标称的5度,电机有咳嗽啊,不稳啊这些情况,逐步增加参数来尝试。祝爽飞!

网友C:
另外进角如果设为蝎子官方标称的5度,电机有咳嗽啊,不稳啊这些情况,逐步增加参数来尝试。祝爽飞!

先谢谢啦!我测试过不同进角在8度以下【包括8度】的时候感觉电机明显费电1300的电池悬停6分钟左右悬停6分钟左右,然而在12度的时候就可以悬停8分钟左右,再往上面的进角就没有试过了。然而频率高低设置的变化我没有感觉到对电调温度和悬停时间有什么影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还有就是想问问你用v8定速和电调定速感觉哪个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进角如果设为蝎子官方标称的5度,电机有咳嗽啊,不稳啊这些情况,逐步增加参数来尝试。祝爽飞!

...

哈哈,我已经很久没有悬停测试了,所以没法去对比这个了。VBAR定速效果调整理想,优于电调定速。耗电来对比呢差不多。

网友:
日总V587屌炸天

网友D:
v8的定速传感器啥样,是单买的吗

网友:
收藏了 一样的电配

网友:
KST315?能比215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v8的定速传感器啥样,是单买的吗

好盈铂金V3的50A和100A自带转速传感器,插上开启就行。不带这个功能的电调,可以自己加装。好盈的定速探头20一个,海波龙的要75还是多少一个,都可以用。已知老铂金40A可以用,花牌50A没法用,应该是不兼容Vbar的定速。新出的一些电调基本都支持,比如YGE,好盈铂金V3,凤凰EDGE系列。

楼主:
我用了9颗315,目前都不错,虚位状态比215略好,新版的315,标称速度和力量都比215大,至今没有炸坏一个。也许是运气好
值得一提的是KST的505X,高压无刷窄频锁尾,舒服,唯一需要验证的就是长期的稳定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