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升机的发动机,马力和拉力之间是否有

楼主(2014-09-25):
换算公式或者经验公式?就是说,如果某
发动机
是x马力,那么它大约可以产生多大的拉力?

网友A:
有一定关系,但概念上两者是不同的,马力是发动机功率,拉力是螺旋桨在发动机的带动下产生的作用力(涡喷除外)。

网友B:
楼主说的范围太大,你得确定你是多大级别的飞机,搭配多大的桨才行。记住一点,能量是守恒的,发动机缸容量越大,相对马力也就越大,发动机本身重量也就越高,当然耗油量也大。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