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充电是指多大的电流

楼主(2014-09-25):
买了个电池包,说的是最大可以1C充电,是指多大的电流呢?

网友A:
电池组总容量的倍数,1C就是1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组总容量的倍数,1C就是1倍

应该是每小时充电量1倍就是1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组总容量的倍数,1C就是1倍

20AH的电池可以用多大的电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0AH的电池可以用多大的电流呢

20A

网友:
电池容量除1000就是1C
电池容量除1000再乘2就是2C
电池容量除1000再乘3就是3C

例如

2200mah / 1000 = 2.2A 这就是1C

2200mah / 1000 = 2.2A

2.2A x 2 = 4.4A 这就是2C

网友:
20AH的电池,1C就是20*1=20A。

网友:
六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