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磁罗盘校正问题

楼主(2014-09-25):
校了好多次!两个圈不重合在一起!红色的圈在十字中心可以!兰色的圈偏下边!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多效几次呀

网友B:
飞机自身磁场没处理好,有干扰

网友B:
首先要消磁,减弱电线产生的磁场

网友C:
你好:我是到屋外去,遠離電器產品用绳子,將jj先水平吊起看缘灯長亮轉3圈。後遂直吊起jj看缘灯長亮轉3圈。另飛控是否装在jj之中心点.

网友D:
发个图上来啊,其实两个圆都基本圆形就可以了,不需要重合

网友E:
重新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