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GH4云台的AV输出和抽风问题

楼主(2014-09-25):
1、普通5.8G图传,AV模式,有时通电灰屏,有时有信号。
2、云台通电后,Z轴约一分钟不定时的抽动。
以上怎么折腾都无解,半月前致电DJI技术,说等固件升级。可时间过去多久了?升级呢?
整体感觉精度和敏感度高于GH3云台,但比GH4云台致命问题多多了。
在此集合模友的相同经历,并督促DJI抓紧解决问题。

网友:
呵呵   问题 很多~~~   1.俯仰遥控大角度掰杆会抽风,一直  朝向 一个方向,怎么掰杆都不会回来,插上电脑一看俯仰通道,不论遥控怎么控制,一直处于1000这个值,。2Z  会抽  本人换了2个云台都这样。  3  前一个 云台到手 未通电,云台装上相机任意角度可以自稳,但是Z轴下面的力臂  自检会撞快门。  4.新云台解决了这个问题,自检不会撞快门了,解决方法自己理解的为 ,调整了俯仰力臂的重心,使得相机装上云台后,俯仰方向重心偏下。造成相机镜头可以垂直向下,这个时候自检云台不会撞快门。但是新问题出现了,因为新的结构云台无法再未通电的情况下自己稳定,俯仰电机负荷过大(既要维持云台俯仰方向稳定,又要完成调节角度这个功能)使用的是堵转电流,说明书上说的是2A 好像。电机滋滋滋的声音比较大,电机抖动,且在今天晚上的拍摄过程中发现,GH 4   果冻现象加重。5 图传除了  会灰屏,还会出现“栅栏” 图像。完整的图像会变成一条一条的  完全打乱了 分布在屏幕中,就像被打乱的拼图。

网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gxOTI2Mjg4==.html

网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c5OTM4MjEy==.html

网友:
云台z轴抖动~http://pan.baidu.com/s/1kT2yGnH  这中情况我的每一部SP 均有  有些SP 一部出现  5次以上

网友:
果冻SP 正在上传中~~~     有第一个 云台和第二个云台的~~~~~~~

网友A:
我出现的一个情况  2个云台拿到手(均为当天晚上试飞)第一次  二次   三次  试飞均未出现问题,而是随着飞行起落的逐渐出现了,到后面一个问题发生的频率会越来越高。  个人免责猜想:硬件问题:某个元件通电后时间长了坏掉了。然后就是第二个第三个。  软件问题:算法BUG,每次飞行累计,最后出现累积误差,误差会原来越严重。最后上一个美好的幻想  第一次试飞的视频,未出现任何问题。期待DJI 解决所有出现的瑕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出现的一个情况  2个云台拿到手(均为当天晚上试飞)第一次  二次   三次  试飞均未出现问题,而是随着飞 ...

zha找不到了与原谅我   洗洗睡了   累了  大家晚安

网友:
配置:DJI S900+A2+Z15-GH4(HD)+松下GH4+奥林巴斯12mm+DJI 5.8图传(两套)+SONY 700线摄像头+T8FGs(飞手)+14SG(云台手)+达普彩虹12800mAH

1、AV模拟视频信号,最开始调试时,就不是很顺利,但也在不明原因的前提下,靠运气,能够让云台输出图像,偶尔会没有图像,只有带浅宽横纹的灰色画面,关闭照相机电源再开,基本上会让图像出现。但才调试了一周时间,AV输出就变得经常有问题,变成了大多数时间没有图像,只有灰色画面,反复上电、开关相机都无果,极少数情况下,会显示出图像来。所以,这种状态根本无法工作,更别谈接业务!

2、云台不能保障在每次上电后都能顺利进入自检,也要若干次插拔电源尝试;自检时,会碰到相机的“接目环”和“Fn1按钮”,并打开了相机的wifi功能,导致不推出的话,无法拍摄,只能弯腰手动操作推出wifi模式。

3、能够成功顺利通过自检和碰运气输出AV图像后,监视器的图像也是带有累死干扰一样的横宽的浅横纹,然后,不定时的发生楼主所说的抽动问题,而且毫无规律可循,本人一发帖求教,开始是单控模式,后来改为双控模式,以为解决了此问题,但发现时间稍长还是会发生!而同在S900上的另一台负责飞手监视带有iOSD数据信息的DJI原厂5.8G图传,则非常稳定,每次工作都无任何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78026&extra=

3分03秒的位置,云台自己在Z轴方向扭了一下~

3`58"处,云台Z轴自己扭动一次、6`54"处还有一次……

网友:
这些问题太恶心了。。。

网友:
一个论字主题瞬间高大上
看看DJI会如何解决

网友B:
楼主提供下您的QQ号码,我们这边联系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供下您的QQ号码,我们这边联系您。

我的就不需要了?只给楼主解决?

我的QQ: 19654241

在QQ上给你们技术服务留言,就是个根本不理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就不需要了?只给楼主解决?

我的QQ: 19654241

已经加了  我会在QQ上面协助你

网友:
看来根本不是个案啊
我都GH4云台也一个样

看来大疆这批产品都有bug   开始我还以为自己一个人倒霉呢。。。

第一、视频输出不稳定的情况我也有,经常上电后白屏无图像   osd的信息都有证明不是图传的问题   这时候需要反复开关相机并且重新上电才好(AV HD转换开关已经确认了)

第二、云台在sbus连接接收机情况下  三个轴都存在大幅度打杆后瞎转的情况   比如往左打杆少量时云台往左转 一旦打到头就立即变成***往右转

第三、自检必磕相机,这个虽然不影响拍摄 但是用着的确蛋疼  新的gh4已经快给磕傻X了

第四、云台出现打杆量大瞎转的情况后代理商马上换了一台,结果拿回来一样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硬着头皮出去干了一个活    拍回来发现俯仰轴经常好好的就磕头一下   导致很多素材没法用  损失巨大!!

我觉得   大疆的人 你们看到后   不应该是加个qq就完事儿了

云台这么多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肯定有质量上的bug   希望你们认真核实后主动召回问题产品  主动发帖道歉!

网友:
鎴戠殑gh4鍜屾ゼ涓诲悓鏍风殑鎯呭喌锛屾摝鐩告満锛岃嚜妫

网友:
图像时有时无,无图像时是白屏加横纹
自检必磕相机
大杆量遥控时云台会反方向转
遥控快门无效

地面调试以上问题,还没飞起来

网友D:
国外有个DJI问题集中的帖子,现在快200页,页页都是技术讨论,前100页主要是S800的各种事故,后面是1000 900 与云台,其中几台GH4基本上基础结构都有变形,大多数刮相机。回传失数据,可以参读:www.rcgroups.com 具体内容网站搜索自己搜一下。

网友:
呵呵 我的也一样  第一下上电  必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外有个DJI问题集中的帖子,现在快200页,页页都是技术讨论,前100页主要是S800的各种事故,后面是1000 90 ...

求 具体链接。rcg太大了,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外有个DJI问题集中的帖子,现在快200页,页页都是技术讨论,前100页主要是S800的各种事故,后面是1000 90 ...

同求具体链接

网友: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677105
这是一个,有两三个这样的贴,在不同板块里,内容也多有不同,我也找不全了,建议看的时候用vpn很多都是被屏的某网站视频说明讲解技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 具体链接。rcg太大了,难找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218276
这个里面有一些在后半部分,改进与问题,
楼上也是一个贴,还有几个找不全了,自己挂VPN找一下,再别的板块里。不是一个板块。还有个德国论坛讲的比较详细,我找找看,找到在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供下您的QQ号码,我们这边联系您。

亲,今天起飞八个起落,黑屏三次,返回三次,你知道损失多少吗????比起来,gh3云台用了一年,靠谱很多很多。逼我用回gh3云台?本以为升级gh4云台会有很多升级,结果是降级。QQ195343647。我在二十天前就给你技术打过电话,反映过这些问题,技术竟然说这种问题很少有人提到。发这贴也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有这问题。

网友:
我的gh4云台av视频也是时常没有,北 京 孔先生
qq:1097701527  请帮助解决。

网友F:
哥们,说真的,视频中看到不少你的错误的做法
,比如,云台控后开,飞机云台自检时,你扰动云台和飞机,还有很多错误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说真的,视频中看到不少你的错误的做法
,比如,云台控后开,飞机云台自检时,你扰动云台和飞机, ...

我的 做法有点粗犷 但是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