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火轮,NAZA M+AKE12A电调,上电后无法启动,求指导~

楼主(2014-09-26):
在网上买了一个套装,NAZAm配AKE12A电调,都装好后掰杆无法启动,可以正常在软件里校准和调参数,就是怎么都无法启动,愁死了。有用过这个组合的大侠么?求指导~
看AKE的说明写可以完美支持WKM,但是要把电调信号线的红线剪短,我还没剪掉,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裝機完成是否做過指南針校準!
led是如何閃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機完成是否做過指南針校準!
led是如何閃燈?

按照教学视频执行,没有做过指南针校准,led黄灯一秒一次。接收机是Futaba R2008SB,用的是S-BUS模式。发射机为T8J。
测试电池是3S的2200mAh 25C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機完成是否做過指南針校準!
led是如何閃燈?

并且在上电后掰杆启动的同时,会出现一秒钟黄灯连闪两下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且在上电后掰杆启动的同时,会出现一秒钟黄灯连闪两下的情况

做一下指南針校準即可解決!

网友B:
楼主你好!建议把电调信号线的电源线去除,检查遥控器通道映射是否正确,可通过同时拨打两个摇杆到左下角,观察滑块是否均在左边;两个摇杆同时拨打右上角,观察滑块是否都在右边,若不是,请正确调整。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建议把电调信号线的电源线去除,检查遥控器通道映射是否正确,可通过同时拨打两个摇杆到左下角, ...

搞定了,把信号线的火线断掉后就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