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接上去就充电的充电器,没充满就拔电池好,还是 ...
对于那些接上去就充电的充电器,没充满就拔电池好,还是把220电源插头好?

楼主(2014-09-26):
也没开关,接上220电源就开始充电的
充电器
,充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接
电池
?充满,或者没充满要拔电池,是直接拔电池,还是先把电源插头?

网友A:
后接电池,先拔

网友B:
对,应该先接充电器电源,如何再接电池,之后是先拔电池,后拔充电器电源。

网友C:
不管怎么样都是先拔电池后拔电源

楼主:
为啥我觉得应该先拔下220v电源插座呢??

网友D:
无所谓 只是用简易充的 在拔掉220v的情况下, 电池一定要拔掉 否则 电池对简易冲有较大的 放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啥我觉得应该先拔下220v电源插座呢??
为什么要先拔220电源?如果立即再拔电池也无所谓,如忘记拨电池,电池就有可能在放电了,尽管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