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GH4云台+LB几个问题请教大家一下!

楼主(2014-09-26):
1.A2灯一直快三闪紫灯什么问题?
2.GH4云台告诉会歪掉是否可以增加感度解决?推荐感度多少(A2)?
3.LB在GH44K拍摄模式时(HDMI降频输出1080P)监视器特别卡 飞行距离超过100米就开始卡顿 模式是通过连接手机设置实时模式 还需要调整什么?(用的是平板天线)
4.增加了延长天空端天线和固定夹 怎么安装呢?
5.LB地面段教练线脱离时进入不了时空保护,如何解决?
感谢老师解答!QQ:417309298 15046075375

另抛砖引玉:因为LB的教练线总是存在脱线的危险,经过和当地的航模店老师研究,将原来的福特吧10C遥控器改成德国的阁老普纳24,使用它的PPM无线发送信号功能将LB的飞机遥控线接在了阁老普纳的接收机上,由LB的USB供电 。这样飞手就可以脱离遥控线进行自由走动。虽然2.4G有干扰的风险,但经过飞前的舵机拉距测试没有发现问题,实际飞行10个起落(最高高度600米 远度400米)没有异常。感兴趣的模友可以试试,但我不保证没有同频干扰失控危险,请大家谨慎行事!图上是将LB放在了云台手的遥控器上,飞手的遥控器有鹰眼5.8G利利普监视器,MINI IOSD从A2引出 可以监看飞机数据。

网友:
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无解,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高深莫测,坐等大神来回答吧

网友:
1  需要看说明说  官网有
2 目前大疆的云台还不让调节感度
3  需要连接手机调节 实时模式应该好点 不过还是会卡顿
4   看大疆官方视频是安装在脚架上
5  不知道

网友:
三闪,网站上还真没有,

网友:
为这个事儿换控也真是醉了,几十块钱的ppm编码板解决问题

网友:
折腾就是一种美德

网友:
不介意 5.8G 模拟图传,距离靠的那么近,会干扰的,尽量相对远一点

网友:
卡顿现象试着把模式调到流畅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