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r的相机用在z15 7n无图像输出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4-09-26):
5r的相机用在z15 7n无图像输出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看看云台说明书,设置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云台说明书,设置相机

已经设置过1080i了

网友B:
没有图像输出,应该和hdmi版和接头有关系。请检查这两个地方,条件允许可以进行替换排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像输出,应该和hdmi版和接头有关系。请检查这两个地方,条件允许可以进行替换排除。

技术,你好,我的7n云台,上5n相机 不能拍照和录像,无线模块已经给对好相机接收模块,通道映射也确认过,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你好,我的7n云台,上5n相机 不能拍照和录像,无线模块已经给对好相机接收模块,通道映射也确认过 ...

相机设置好了吗?

网友C:
相机都按说明书  设置了  用了遥控器,1080i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相机都按说明书  设置了  用了遥控器,1080i

您有7N相机吗?如果有装上试一试,排除一下红外遥控是否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有7N相机吗?如果有装上试一试,排除一下红外遥控是否故障。

没有7,方便的话发个售后地址,返厂吧,顺便检测维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