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50级和雷虎50级

楼主(2014-09-26):
想请教各位知道的朋友,风神50级油直和雷虎50级油直,哪个牌子的配件好买点不会断货的,还有买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一个垃圾一个贵!想选择谁?

网友:
楼主还是玩亚拓600N吧

网友:
二种机型各有各优缺点,雷虎是精典机型,精度和工艺超赞,就是配件不太好买,技术好的人士选择。风神,初学者推荐的机型,配件也容易买到,以有就二点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A:
在同等的电子设备之下,雷虎的质量和精度比风神好,这是不容置疑的,价格和维修费用在风神之上,经济允许就雷虎,紧张的就风神,悬停航线或者只想感受一下油机的魅力风神吧。技术能3D的时候再换台好一点的。配件的话,越小人玩就越小。雷虎和风神的配件都能买到,日子再长点的话,估计也不好买。初学的还是皮传的好,炸鸡成本比轴传低,型号雷虎有x50和TITAN  SE R50,后者塑料机身,大桨夹和小桨夹都是塑料,设计古老。前者就不用说了吧。这是个人观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同等的电子设备之下,雷虎的质量和精度比风神好,这是不容置疑的,价格和维修费用在风神之上,经济允许就 ...

谢谢指点

网友A:
指点算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点算不上。

难到以后连风神和雷虎的配件都能买了?

网友A:
这不好说,不过应该不怕的,以后可能你都看上另外其他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好说,不过应该不怕的,以后可能你都看上另外其他机啦,

也是哦

网友B:
必须上雷虎渣50 经典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上雷虎渣50 经典机器

雷虎精度好,但是配件tb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上雷虎渣50 经典机器

雷虎精度好,但是配件tb买不到,很纳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雷虎精度好,但是配件tb买不到,很纳闷

上海雷虎旗舰店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雷虎旗舰店问问

店名叫什么?

网友B:
是叫SkyHobby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叫SkyHobby吧

也没有配件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