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cc汽油O艇的螺旋桨的选择

楼主(2014-09-26):
大伙在汽油O艇的螺旋桨都有什么选择方案,有的选二叶,有的选三叶,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直径与螺距选什么样的规格更合适?

网友:
根据船的大小和发动机功率大小来定船桨的大小,二叶和三叶的桨是推力三叶桨效率更高些,螺距越大效率越高

网友:
两叶提速比较快,起滑轻松些。但是反扭大。转向也不是很好控制。
三叶的提速略慢一点,起滑没有两叶那么好,但是反扭小,转向更加好控制。

桨叶的直径不要用太大,不利转速提升,不利转向控制。螺距长一些动力会比较大。
我比较喜欢用的两个是6717和1472,用下来实际速度差不多
6717起滑比较困难,感觉下水怠速到起滑需要一段时间,1472起滑就相对轻松很多,对发动机扭矩要求就相对大了很多。但是转向1472没6717那么好控制
不过我觉得虎王S27的扭矩相当强劲,我决定要试一试1474或者6917的三叶桨。

网友A:
我用了很久3叶的,不知道为什么转向很不好控制,大角度转向很容易转过头,只有小角度的转大半圈才可以。2叶的话完全没问题。现在用678.

网友(2014-11-24):
油机26cc发动机用什么桨效率好呢?是470快还是678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很久3叶的,不知道为什么转向很不好控制,大角度转向很容易转过头,只有小角度的转大半圈才可以。2叶 ...

半浸桨的船本来就不适合大角度转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很久3叶的,不知道为什么转向很不好控制,大角度转向很容易转过头,只有小角度的转大半圈才可以。2叶 ...

速道和舵角度是要用操控互相配合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浸桨的船本来就不适合大角度转向。

但是用了2叶浆,感觉就操控自如了。

网友(2015-01-12):
没看出来结论如何。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