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 + A2 接线一点经验

楼主(2014-09-26):
用过别家云台,对比H3-3D 肯定还是有弱势,具体就不说别的了。但也不是说DJI 的也完美。

1.  甩头的问题,我认为是系统bug。
我热插拔了一下GCU的CAN 线,它就开始广播体操了。左,中,右,中,上,中,下。。。。。。歪。。。飘。。。。“滋滋”电机叫两次。。。。回正,如果控制俯仰,它又开始抽风了。重启,断电啥都没用了,开机就这样。
最后一招,全部重刷。正常了,也就是说热插拔会影响算法错误,CAN是总线,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

2.  A2 PMU 接线:

一房的房型装这么多东西还是很挤的。

一般来说,PMU下面那个CAN是接蓝牙的,左边那个CAN DJI会告诉你只能接地址站,其实我接H3-3D也是可以的,电源线不需要,只要中间两条线就可以了CAN- CAN+。

原装线是白线和绿线。
我要把线穿小孔,所以把它剪了,造福人类,大家就不要剪线就知道定义了。

另外,用14SG RD, LD,控制云台都会自己漂动,因为旋钮阻值会不断地抖的,我还以为坏了返厂,抱歉浪费了点工程师的时间,不过至少知道不是它的问题,是别的问题,也就找到问题所在了。

楼主:
CAN 线接头货号是:43645-0400*MOLEX
针: 43030-0001  20-24awg *MOLEX

动手能力好一点,工具全的人自己想做自己定义的线,可以玩玩。但尽量飞控GPS等线使用原厂的。云台线坏了最多不拍,重要的线坏了,飞机就再见了。
DJI原厂的线质量比较好,芯数多。

网友A:
好帖,帮顶。。。。。
楼主说的重新刷固件,是因为测试版固件原因。。。

网友B:
把A2弄到精灵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A2弄到精灵里?

塞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帮顶。。。。。
楼主说的重新刷固件,是因为测试版固件原因。。。

你这么知道我用了测试版

网友:
这精灵上A2   高配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CAN 线接头货号是:43645-0400*MOLEX
针: 43030-0001  20-24awg *MOLEX

请问  DJI 原厂的舵机插头、针 是什么货号?

网友:
这个要顶,做个记号以后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DJI 原厂的舵机插头、针 是什么货号?

不懂啊

网友D:
左,中,右,中,上,中,下。。。。。。歪。。。飘。。。。“滋滋”电机叫两次。。。。回正,如果控制俯仰,它又开始抽风了。

显然是刷了1.7测试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中,右,中,上,中,下。。。。。。歪。。。飘。。。。“滋滋”电机叫两次。。。。回正,如果控制俯仰 ...

高手啊!这样都知道,刷回去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