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手帮个忙,450无副翼,谢谢

楼主(2014-09-26):
今天组装好的试飞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飞起来水平角度看到双桨,直升机有些抖动,在一定高度稳定了,直升机自己一下加油门飞高,我担心立马油门收到最低炸鸡了,我的是无副翼450,用K8
陀螺仪
,新手只想飞航线柔和些,螺距需要很大么,请高手帮帮忙,谢了

网友A:
电调缓启? 飞航线的话 正负8度就够

网友B:
先消除双桨

网友C:
飞悬停或航线用普通螺距,螺距-2+10度。想飞的平稳些油门调低些,曲线调平缓一些。最后还要说要提高油门控制技术,这一点必须多练才行。

网友D:
楼上皆对!

网友E:
楼主你多炸几次就知道怎么修飞机 调飞机了。

网友F:
楼上说得对

网友G:
螺距是次要的,哪怕正负20度也没关系,主要是控制螺距在你需要的范围以内变化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