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调旋翼头几个问题,求大大们帮助,谢谢了

楼主(2014-09-26):
首先大家都说把十字盘调平1、我现在能把十字盘调的差不多平,油门在中点的时候三点绝对是水平的。油门在最高点的时候后面那个升降舵机比其他两个舵机都高。油门在最低点的时候升级舵机比其他两个都低?该如何解决?该如何设置遥控器(天地飞7)
2、装上旋翼头后连接上拉杆,我用电子螺距尺测量大浆的角度,最高和最低分别是+-18度,两个大浆都一样?请问又该如何解决?

3、连接上K8后里面的设置螺距总距和循环螺距都和我的螺距尺测量的角度对应不上?请问我又该如何解决?
最后把我搞的晕头转向的。所以请各种知道的大大们帮助我一下吧。先谢谢你们了。

楼主:
我的是富丽450 DFC的

网友:
表示跟你第一条问题一样,同问帮顶

网友:
可以在控入面設置最大行程量還搞定。就是Pitch那設置。中文應該叫螺距。

网友:
十字盘三个位置调平可以综合三个方法,调拉杆长度,软件里调舵机臂微调和十字盘微调,综合三种手段一起用基本没问题的。
最大最小螺距用软件里那个百分比调节到想要的度数。最大最小有差别是,用控里的螺距行程量微调。
循环螺距也是一样,用软件里的百分比调节。
最后设自己螺距才用控里的螺距曲线设置。

网友A:
用啥三轴?用啥遥控。估计是十字盘模式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啥三轴?用啥遥控。估计是十字盘模式错了

k8 天地飞7 十字盘用的普通的

网友A:
天地飞的十字盘模式选H-1 或叫90吧?这个你看具体说明
K8里面的选HR3 。还有遥控里面所有混控都是关闭的先。没必要在控里面设舵机的最大最小航程。用新建模型默认的就行。然后按K8的软件提示一步步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的十字盘模式选H-1 或叫90吧?这个你看具体说明
K8里面的选HR3 。还有遥控里面所有混控都是关闭的先 ...

K8里面设置是HR3。而控里面就只有普通和CCPM模式(若是使用搭配CC P M的 直升机,连接十字型伺服片 的 伺服机会自动进行混控动作 请依照使用的直升机十字盘的类型选择.本遥控器提供了两种模
式:普通,和3C H 1 2 0(C C P M) 模式)这是说明书原话。因为是术语就不懂了

网友A:
你用普通的试下
记得先看下十字盘的修正方向对不对先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DpxPzBo5YikFiRgv_g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普通的试下
记得先看下十字盘的修正方向对不对先

遥控器通道也都对。现在就是正负18我不知道怎么弄起来的

网友A:
先问个调十字盘最大最小螺距的时候你十字盘平了没 ??

网友:
1,调整舵机臂的孔位
2,控里调螺距
3,调整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问个调十字盘最大最小螺距的时候你十字盘平了没 ??

平的,我买了十字盘调平器调的

网友A:
最大最小都平了吧?

第一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最小都平了吧?

恩。就差一点一点。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就差一点一点。不大

不大就在修正里面调好先再按我上面的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大就在修正里面调好先再按我上面的图搞。

楼主:
角度拍摄可能看起来不平。实际确实平的

网友A:
这里为基准面,放电子螺距尺上去归零。桨转到鸡头方向上螺距尺调零。  点循环的开始位置那个按钮的时候调。拧旋翼拉杆的球头扣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为基准面,放电子螺距尺上去归零。桨转到鸡头方向上螺距尺调零。  点循环的开始位置那个按钮的时候调 ...

有一个细节我调循环螺距的时候,为什么十字盘是一边倾斜的,这样导致一遍螺距是8度。另一遍是0还是几度我忘记了

网友A:
循环螺距就是8度那个吧。你不用管先一会跟你讲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螺距就是8度那个吧。你不用管先一会跟你讲啥事。

恩。然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螺距就是8度那个吧。你不用管先一会跟你讲啥事。

就是没测量之前两个浆旋转到机头方向都是0度?然后再测量吗?测量正确是数值是两个大浆旋转到机头方向时都是8度?

网友:
这里将螺距尺翻转卡桨上,然后将夹着螺距尺的桨转到尾管正上方看读数。要是不是8度就调前面的数字让他达到8为止

网友:
这一步是帮你调舵机的最大还有最小航程的。8度左右后,点右上的博士帽。

网友A:
昏倒好像我教漏一步了,,。。。这里应该先将油门退到最大,然后根据螺距尺读数调拉滑块,直到螺距尺读数为12-13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昏倒好像我教漏一步了,,。。。这里应该先将油门退到最大,然后根据螺距尺读数调拉滑块,直到螺距尺读数为 ...

循环那个数字改回100先

网友A:
做完28楼 27楼回去做2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完28楼 27楼回去做25楼

设螺旋总距我要把那个值设成60才到10度差不多

网友A:
你用的不是易碎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不是易碎臂??

恩。舵机是银燕09MD。用的原厂舵机臂、为了调机我买了通用舵机臂了还在路上

网友A:
你量下舵机固定螺丝中心到球头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下舵机固定螺丝中心到球头距离???

你是不是感觉我的连杆D不是垂直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下舵机固定螺丝中心到球头距离???

那个博士帽在哪里?

网友A:
是感觉你舵机臂有可能太长了。要不正常情况下 总距还有循环的数值都是80-1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感觉你舵机臂有可能太长了。要不正常情况下 总距还有循环的数值都是80-100左右。

大哥。连接大浆那个拉杆总长度是多少?连杆D的总长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连接大浆那个拉杆总长度是多少?连杆D的总长度是多少

你看说明啊,不过要是你刚才居中的时候调了0度就先不管了。

网友A:
估计是你的舵臂上的球头往里面缩一个孔位可能好点。你现在循环8度的时候60有点小了。不过不影响悬停航线的,下次再搞吧。你一动又要重新搞十字盘麻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舵臂上的球头往里面缩一个孔位可能好点。你现在循环8度的时候60有点小了。不过不影响悬停航线的 ...

油门在中点的时候是0度的。那个连接大浆的拉杆说明书是没有尺寸的.新手嘛默默的承受着。默默学习中

网友A:
给个预备你。你这个DFC旋头炸机成本挺贵的。我们继续吧。你现在循环调到8度那么下面到尾巴了。你这个懂搞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在中点的时候是0度的。那个连接大浆的拉杆说明书是没有尺寸的.新手嘛默默的承受着。默默学习中

将尾巴设好后,基本悬停还有航线没问题的了,你检查下摇杆动作还有修正方向不错就可以出去飞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预备你。你这个DFC旋头炸机成本挺贵的。我们继续吧。你现在循环调到8度那么下面到尾巴了。你这个懂搞不 ...

我现在一般都小心飞的。悬停...起飞...悬停....起飞、炸机都是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尾巴设好后,基本悬停还有航线没问题的了,你检查下摇杆动作还有修正方向不错就可以出去飞下了。

之前飞是能飞了的.之前没工具用用以前调4通机的经验来调机的。也就是眼睛看.飞就不好飞一点。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一般都小心飞的。悬停...起飞...悬停....起飞、炸机都是钱啊

多模拟就不怕,还有起飞前翼平了在推螺距起飞就没事。尾巴你按那个视频下面的链接自己看下设好就可以出去飞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飞是能飞了的.之前没工具用用以前调4通机的经验来调机的。也就是眼睛看.飞就不好飞一点。
.

你真够胆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模拟就不怕,还有起飞前翼平了在推螺距起飞就没事。尾巴你按那个视频下面的链接自己看下设好就可以出去 ...

尾巴有个问题修正是对的。但是遥控器对应通道是反的。对尾状态下我遥控器往右尾巴也往右的。正确的哪样的?

楼主:
一般新手飞450第一都次他们就说秒炸。我只能说心不够细。我是慢慢推油门看飞机倾斜方向然后作出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有个问题修正是对的。但是遥控器对应通道是反的。对尾状态下我遥控器往右尾巴也往右的。正确的哪样的 ...

看视频跟视频一个样就对了。要是修正正确,遥控动作是相反的软件调反向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新手飞450第一都次他们就说秒炸。我只能说心不够细。我是慢慢推油门看飞机倾斜方向然后作出调整。

十字盘修正方向错误怎么小心都是炸,只是小炸还是大炸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修正方向错误怎么小心都是炸,只是小炸还是大炸的问题。

以前没注意过十字盘修正方向。晚上回去仔细检查一下,谢谢哥了

网友A:
恩没啥有空可以帮到就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没啥有空可以帮到就帮呗。

对了我QQ451982856.我一般晚上才有时间修机,如果您老有空愿意帮助我就加下我吧、没空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