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云台买什么好呢?

楼主(2014-09-26):
四轴造好了想上个狗台。杂七杂八的品牌好多啊。暂时看到了这些,有用过的来评论评论性能如何?

1.大疆h3-3d,这个最贵,用的人也多,骂的人也多。。。。。反正我是不可能会用的(飞控是pixhawk)
2.大疆h3-2d, 话说两轴云台和三轴云台差别大吗?我主要FPV玩玩的,对效果不要太高要求。

3.飞云两轴
4.飞宇三轴(只有蓝色的跟我的机架颜色不配、、、)

5.智云3轴, 貌似盗版大疆,而且发的视频里面的人看起来就很不专业,讨论区也没人发测试视频,不敢买。。。。

6.飞越两轴,用的人也很多,质量不好的反应也多。

7.x-cam两轴(土豪金)
8.x-cam三轴。这个体型好大啊。。。为gopro设计的好像不是很合适。。。

9.xaircraft stella。 不知道这个公司是怎么想的,两轴云台三轴的价格。听说最近去发展什么无人机物流了,看来对魔友的利益不是很重视。

10.俄版固件云台。这个最便宜,不知道性能怎么样,有没有用过的人来评论一下。

网友:
大疆的云台都要搭配大疆LITE以上飞控才能使用。。。。要骂LZ也没机会的。 只能选择效果更烂的其他云台。

网友A:
飞跃把,我目前用的这个还行

网友:
蜻蜓一号三轴

网友B:
  • 用的人多,可以交流分享经验的机会就多。也容易流通。
  • 少了一个方向的增稳。
  • 颜色不爽,可以自己喷改。
  • 超轻,关键看价格。视频拍的越有范儿,看得越专业,往往定价越离谱。
  • 性价比高,配套的架子多。用户群越大,出现故障的用户数绝对值越大;其次,爽飞的都偷着乐不开腔,不爽的才上来得得。
  • 多一个轴,还上了滑环。
  • 参看5。
  • 一分钱一分货,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最后,如果是fpv,就不要上云台,会影响你对飞行器姿态的判断,导致代入感不强。云台的钱省下来上视频眼镜才是王道。

网友:
依据你说的这些云台情况   你的实际情况不是DJI飞控    建议买飞越2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 用的人多,可以交流分享经验的机会就多。也容易流通。
  • 少了一个方向的增稳。

  • 我用的不是狗,该选哪个?大疆免谈,我用开源飞控

网友:
    我之前用一款300多的两轴云台,效果还OK,就是有个问题,要单独为云台供电,用机子的动力电池供电时就会有点小幅震动,频率很快那种震动。

网友:
    还有蜻蜓的产品,建议楼主多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跃把,我目前用的这个还行

    我买了飞越两轴狗台!我是天七遥控器!想用六通道控制云台!不知道怎么接线!可以告诉我一下吗?接到六通道的三个线在哪个针上引出来?谢谢你能帮我!我在韩国一个人玩航模!没有人可以帮我的!你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飞越两轴狗台!我是天七遥控器!想用六通道控制云台!不知道怎么接线!可以告诉我一下吗?接到六通 ...

    我要看看了的,接好就没有动过,忘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要看看了的,接好就没有动过,忘记了。

    最好画个图!云台电路版有三排针
    C  T   R
    S  +  –
    P  +  –
    共9个针
    我真的很急!想知道!谢谢你能帮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好画个图!云台电路版有三排针
    C  T   R
    S  +  –

    不好意思,东西放在单位,要星期一才回去,我给你找下说明书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东西放在单位,要星期一才回去,我给你找下说明书哈

    我等你一周可以!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等你一周可以!没事的

    我发了链接,结果论坛屏蔽了,我发了一个图,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