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购买多旋翼

楼主(2014-09-26):
本人学生,导师想购买多旋翼无人机做科研项目,让我负责联系购买,还挺急的在论坛潜水了几天,感觉好迷茫,故求各位指点一下
项目大致是做一个自己的图传,会有自己的摄像头、图传设备,所以我的理解应该是不需要航拍用的相机、云台之类的
要求控制距离尽量远一点(3km?),有一定载荷能挂载我们自己的图传设备,轴距大概1m,旋翼数目多一些比较好(6、8?)

预算大概几万左右吧,我觉得DJI的s1000、s900,零度的highone、e1100之类好像比较符合导师的要求,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样没经验的纯新手自己操作的话,直接用这一类型号是不是不太好?但是专门买一个入门级的来练手好像又奢侈了一点。。
求大家给点意见,推荐一下型号

网友A:
你好 mzdness

我在考虑用zynq平台开发无人机的方案,目前的选择是实用zynq的开发板+adc模组,实现SDR,因为是多核,所以另外实现实时的apm移植。后面考虑使用h264算法或者硬核芯片,实现DVB-T编码和发射。

无人机载荷估计在600-1200g,为了实验简便,建议你先买大疆精灵1代,因为2代的电池使用了加密保护,所以不方便测试使用。一代大疆可以装载300g-600g的负载,作为练习机,也抗摔。不过就是价格比较贵,2800左右作为开始的投入。

如果你要自己装机,建议使用tarot iron man 650开始,这个机架质量不错,最大可装17寸浆,使用精灵的电机和电调也可以用。

如果有兴趣讨论细节,请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mzdness

我在考虑用zynq平台开发无人机的方案,目前的选择是实用zynq的开发板+adc模组,实现SDR, ...

感谢指点!我导师也有做sdr的想法,控制信号和图像一起发送,不过也没和我细说。
精灵系列我感觉比较合适,电池加密的意思是只能用dji的电池不能用自己的电源吗?具体会怎样影响测试使用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B:
1楼研究生学长好厉害!敢问楼主本科什么专业?研究生什么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我导师也有做sdr的想法,控制信号和图像一起发送,不过也没和我细说。
精灵系列我感觉比较合 ...

精灵只要不是太严重的炸鸡都能存活,特别是油门保持中位无法暴力拉升活着丢空油,所以很安全。

电池加密就是无法使用改装电池,并且有eeprom记录电池充放。希望和你导师联系,可以看看能否资源和信息交流以及合作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研究生学长好厉害!敢问楼主本科什么专业?研究生什么方向?

本科研究生都是通信的,夕阳产业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科研究生都是通信的,夕阳产业呀。。

我自动化,准备往无人机方面考研。希望学长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只要不是太严重的炸鸡都能存活,特别是油门保持中位无法暴力拉升活着丢空油,所以很安全。

电池加 ...

恩,我就是怕一个失误摔掉几万块。。电池方面我的顾虑就是我们自己的设备的供电能不能用飞行器的电池云?台之类的都是用飞行器的电池供电的吧
我们现在还只是有个很粗糙的想法,以我对导师的认识,他应该会倾向于自己先做一些工作完善这个想法。。我很愿意和您交流,您也是在高校做研究的吗?或是在公司任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动化,准备往无人机方面考研。希望学长多多指教

哪敢。。这方面是纯小白 考研加油啦今年考试提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科研究生都是通信的,夕阳产业呀。。

同为通信 考研党

楼主:
这个专业苦呀

网友:
用dji啊,那东西就是给不想折腾的人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就是怕一个失误摔掉几万块。。电池方面我的顾虑就是我们自己的设备的供电能不能用飞行器的电池云? ...

目前来看用一个电池工作飞控可以稳定工作,不过是用的px4上面ti的dc/dc非隔离模块

目前我没有工作,在家自己搞,大概10年电子开发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动化,准备往无人机方面考研。希望学长多多指教

nuaa欢迎你……

网友C:
飞控apm,比较适合专家,当然是八轴,动力套装就用老虎u8,买碳纤和树脂糊一个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来看用一个电池工作飞控可以稳定工作,不过是用的px4上面ti的dc/dc非隔离模块

目前我没有工作, ...

高手在民间
之前我说的自己设计数传+图传模块不知道是否可行,数传和飞控、遥控器之间的具体怎么通信的?现在商用遥控器与数传之间的无线通信协议商家是保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apm,比较适合专家,当然是八轴,动力套装就用老虎u8,买碳纤和树脂糊一个机架

恩,看了下要自己组装的话估计会选apm,板上有好多教程
但是还得多看看帖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在民间
之前我说的自己设计数传+图传模块不知道是否可行,数传和飞控、遥控器之间的具体怎 ...

大疆用的是mavlink,估计,没有测试。很多都是用mavlink。

图传和数传要用两个频道不同的调制方式,图传使用OFDM高频款载波,数传使用PSK或者类似简单的方式,加上跳频估计就够了,而且现有方案很多,比如semtech的LoRa。
数传最好有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