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定翼的油机,是不是无论螺旋桨长时间朝哪个方向

楼主(2014-09-26):
,
发动机
都能工作?那直升机的也一样?我看真的战斗机,无论怎么飞,发动机都能工作,模型的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A:
那是肯定的 1 多看油机的飞行视频 2 学习油机的油箱供油结构

网友B:
设计的时候早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了,所以有油箱重锤啊~~~

网友C:
固定翼模型可做到,靠重锤油箱和油箱排气增压,泵膜化油器等实现。
真飞机还真是不一定能达到任意姿态长时间飞行,很多飞机倒飞的时候靠专门的倒飞油箱供油,时间长了会缺油熄火,但是如果一会正一会倒不断补充倒飞油箱就没事了。

网友D:
有重锤的 随便飞!

网友E:
应该都行的。不然怎么打仗

楼主:
油箱重锤的原理是什么啊?哪里有相关的描述?百度不到。

网友F:
我也不知道 前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