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航拍相机

楼主(2014-09-26):
我身边的模友都说:航拍照片选择5D3更好,航拍视频选择GH4更好。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请行家给个权威的答复。谢谢!

网友:
5D3照片和视频都好……就是太重了。

网友:
看你自己项目要求. 不用听别人瞎讲.

网友A:
如果说航拍的话,视频最好的是red one就是价格太贵,,,
然后就是BMCC,,这两个摄像机都是专业级别的,,,价格不做评论哈,,,,
然后接下来就是中端设备,,,如GH4,,5D3,,等,,,
再接下来就是GOPRO3+,,,sony  5N 7N之类的微单,,
然后再下来就是山狗,狗1,狗2之类的摄像机。

red one  bmcc都是电影级的设备,,支持4K画质,

GH4同样支持4K画质,
5D3支持1080P,,不支持4K画质。
GH4对比5D3,摄像方面gh4明显占优势,

至于上面说的gopro3+的4K,,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狗3的4K只能说惨不忍睹,,,那帧数只能说不能看,,,拍了后绝对卡到你怒气爆表。

微单级别的相机,我就不品论了。。。

以上设备,我用过5N,,,gopro3+,,,gh4,,,5d3。。。至于最高端的,我没用过,只知道很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航拍的话,视频最好的是red one就是价格太贵,,,
然后就是BMCC,,这两个摄像机都是专业级别的,, ...

你已经很高大尚了。谢谢,普及知识

网友B:
SONY全画幅微单,照片用A7R,3600万像素,其它机器没的比;视频用A7S,镜头共用。当然也可GH4,但镜头又要另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全画幅微单,照片用A7R,3600万像素,其它机器没的比;视频用A7S,镜头共用。当然也可GH4,但镜头又要另 ...

你好,请问A7S的画质能媲美GH4吗?航拍如果用A7S,用什么型号的云台?

网友:
A7S拍人好,低感好,但是1080P相对于GH4的4K,对于航拍表现大景的场合还是GH4更好一些。

网友:
还得看承受能力,在这个不能买保险的领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A7S的画质能媲美GH4吗?航拍如果用A7S,用什么型号的云台?

A7S没有4K,拍HD跟GH4差不多,拍夜景超过所有的机器。A7系列用强度好一点的微单级别云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