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仿黑羊

楼主(2014-09-26):
一直喜欢尽可能把设备都装到机身里面去,f450显然不适合这个任务,黑羊就好很多
用的grabcad上黑羊图纸,tb上雕出来,才200多就搞定了
飞起来手感和450差不多,估计续航也不会有多少差别
(装了云台的样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7597

第一次雕刻机架,问题还真不少,孔位不精确是最大的问题
装机臂的地方孔偏个半毫米螺丝就拧不进去,费好大劲拿电钻一个个纠正
求推荐加工精度高的地方啊!

装机细节:
脑子发热没用买的分电板,拿6片电池焊接片焊了个,下面负极上面正极,导电性能很优秀
但导热性能也很优秀,焊一个焊点的时候,稍微慢了点旁边的焊点就跟着化了……

新买了种香蕉头,和xt60里面的头长得差不多,比常见的那种靠谱很多的样子

照例扒了电调皮延长电源线,顺便把信号线换成了两股的绞线
新香蕉头比较长,电调原带的母头插不到底,就把母头也都换掉了你们看得出这是什么电调莫?

电源部分焊好的样子

装上飞控的样子,哎,还是好乱啊,我尽力了……

这机架也有个坏处,电池位置比较固定
我现在硬挂山狗,就只能用2200的电池,要不重心就太靠后了
虽然早就想到这个问题在上板中心开了绑扎带的地方,但电池放外面也太难看了

但我想用5000的电池啊!逼我装云台嘛?!?!

网友A:
不装云台可以绑一些中午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装云台可以绑一些中午配重

嗯,我试过,5000放后面,2200放最前面,就平衡了,不过这也……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grabcad.com/library/team-blacksheep-discovery-1

谢谢楼主

网友B:
     电调天行者20a啊

网友C:
碳板两百多?不含脚架吧

网友D:
雕刻一批,我买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天行者20a啊

好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板两百多?不含脚架吧

这个本身就是没有设计脚架,靠机臂着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雕刻一批,我买2个

图纸楼上有,可以自己拿去刻哇,咱也不是商家
不过这个图纸有些设计不太合理的地方,等我测试完毕修改下再去刻个回来,到时候也会把图纸发出来的

网友B:
     我抄了这个电调的PCB,所以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试过,5000放后面,2200放最前面,就平衡了,不过这也……总感觉怪怪的

主要是不装云台也要带着那份重量飞..不如装个云台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试过,5000放后面,2200放最前面,就平衡了,不过这也……总感觉怪怪的

感觉怪是自己的强迫症做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本身就是没有设计脚架,靠机臂着陆的

说错了,是不含机架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不装云台也要带着那份重量飞..不如装个云台算了

嗯,是啊,不过装云台可得费一番脑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错了,是不含机架臂吧

啊,对,机臂25一个呢

网友E:
楼主研究下怎么装云台吧  今天刚退魔了  要是这机架能上云台我马上入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研究下怎么装云台吧  今天刚退魔了  要是这机架能上云台我马上入魔

今天刚装上,没有果冻很满意,只是还不太好看,正在研究怎么装到前面,应该没什么难度,肚子里不要把设备装在太前面,留出位置就好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B7%C2%BA%DA%D1%F2  看看这个  有改的
不过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grabcad.com/library/team-blacksheep-discovery-1

这是什么类型网站?专门做机架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抄了这个电调的PCB,所以很清楚

新手讨教PCB是什么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讨教PCB是什么概念

     额。。这个不是航模的,pcb就是电路板

网友G:
楼主图纸是不是要***(监控)   我不会  请发184658292@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图纸是不是要***(监控)   我不会  请发    谢谢

不需要,直接可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直接可下载

进不去啊

网友:
标记下在图纸

网友:
电调热所管都不上!200的价格,F450的机臂,真的不知道哥们怎么想的,成品最底是45呀,玻纤中心板而已,能差多少呢?

网友H:
说实话,真的怀疑是。。。。,,,帖子!200的价格,好夸张!F450的机臂,真的不知道哥们怎么想的,成品最底是45呀,玻纤中心板而已,能差多少呢?我记得有个哥们发过一个碳纤和玻纤的区别,差别很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实话,真的怀疑是。。。。,,,帖子!200的价格,好夸张!F450的机臂,真的不知道哥们怎么想的,成 ...

没明白你的意思,200多指的是单单中心板的成本

网友:
涓嬪崍鎶婂浘绾镐笅涓嬫潵浜嗭紝涓嬫澘瀛斾綅鏄鐨勶紝涓婃澘鏄亸宸殑锛

网友(2015-06-27):
引用 楼主:
图纸楼上有,可以自己拿去刻哇,咱也不是商家
不过这个图纸有些设计不太合理的地方,等我测试完毕修改下 ...

LZ 求个修改好的图纸,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