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叔叔阿姨,关于电机配电调

楼主(2014-09-26):
各位叔叔阿姨们,我的2212kv2200的
电机
可以配40A电调吗?我的
电池
是11.1V1500mah的花牌锂电。
我是因为上次买了个30A电调,由于我猛推油门,电调起火,我觉得不安全,所以想问问大家,换40A电调可否?

网友A:
完全可以很安全

网友B:
这里有阿姨?

网友C:
可以!30A也不应该起火吧

网友B:
电调起火,有点可疑。
不知是推油门那瞬间起火还是电机转动一段时间后电调才起火,但就算严重过载也不至于马上起火的。
我认为楼主该明确电调起火的细节:
如果是推油门瞬间就起火,有可能是电调输出端有短路。
另外,印象中电调输出端有线没接好,在全油门状态下也有可能导致电调出问题。
然后,这电样配6040桨或以下是安全的,30A电调够用。

网友D:
买个好赢40A 天行者电调··

网友E:
哈哈 找个阿姨给我看看

网友F:
电调千万别买杂牌的。2212kv2200的电机配6寸桨大概是30A左右的电流,如果你的30A电调质量过关的话就不会烧。。。
电调买大点一号就好,有富余

网友G:
该说的楼上都说了,正常情况30A不会有事